[金属] 用2毫米304再做露营炉之3——加工篇

楼主(2024-09-24):
推出我的金工桌

焊折叠腿

颗粒燃料仓卡槽

有些地方氩弧不好焊上二保

等离子割洞,5毫米钢板太厚,钻7不动。

旧炉上的灰盒先将就用吧

开观火口

焊接料仓法兰,开颗粒进风口

完美卡住

制作玻璃门

切折

焊小螺母固定玻璃

可拆卸

观火门合页

两块铁片用于调节颗粒倒流火上进气风门

安装观火窗

由于不绣钢太难钻,在方管四边切口穿2毫米钢丝做风门合页。
未完待续…………

网友A:
这个不适合外出携带了吧?看着都种,这扎实用料,妥妥的传3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适合外出携带了吧?看着都种,这扎实用料,妥妥的传3代。 ...

现在哪家没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适合外出携带了吧?看着都种,这扎实用料,妥妥的传3代。 ...

前年方管做的锈穿了,一倒一层铁皮和炭渣

网友:
电焊的痕迹比较明显,不过整体的重量会减少许多。

网友B:
不是有等离子吗 吹一个眼 然后用硬质合金旋转锉磨一下就是一个漂亮的孔了

网友:
工具齐全,动手能力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等离子吗 吹一个眼 然后用硬质合金旋转锉磨一下就是一个漂亮的孔了

激光切割我找人搞过,又快又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激光切割我找人搞过,又快又省事

量少了没人搭理你 就算给干价格也不合适 找朋友不收钱 人情还不完 我说的办法应该是现有条件下成本最低的方案

网友:
这是什么执念支撑着,这代价也太高了。

网友:
楼主工具齐全

网友:
谢谢分享!!照片就是方向不好看,要横着看。

网友:
钻不锈钢一定要用含钴钻头,普通高速钢钻头费劲不说,钻的还慢。

网友D:
直接找不锈钢加工的给激光切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等离子吗 吹一个眼 然后用硬质合金旋转锉磨一下就是一个漂亮的孔了

这个是好办法,吹的时候吓人,火花到处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找不锈钢加工的给激光切割吧

加工费估计要几百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加工费估计要几百了

我做了个不锈钢笼,开孔1700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好办法,吹的时候吓人,火花到处都飞

条件允许的话用个钢盆或者桶装上水在下面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做了个不锈钢笼,开孔1700个。。。

不如直接买洞洞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条件允许的话用个钢盆或者桶装上水在下面接一下

是根方管没用,只穿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