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识别惠普HP1020打印机真假

楼主(2024-09-24):
HP1020打印机因为质量特别优异,比较受大家的欢迎,所以就有了不少的人动起了歪脑筋,弄起了假的,最典型的就是用HP1010的机子装上仿的HP1020的主板,这样的机子耐用度上肯定不如原装的,比较容易出问题。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碰到过这样的。

看下面这两个是真的还是假的?

网友:
20年不坏的机器,自己把自己干死了,一段时间,都被回收了,二手都找不到,都被上网了翻新了

网友:
数据线插电脑上能识别出1020吗?

网友:
没注意看打印机这个真假问题,这个型号的打印机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A:
有一台1020Plus一直在用,好象当年买的时候全新的也才一千多,真的耐用,现在有好的打印机耗材成本都比这个高,所以大量打印的时候还是会用这个,原本单独接了个Win触摸平板共享打印用着老舒服了,后来平板坏了又不想再投入,就在群晖里面虚拟个Win7开共享,远程桌面查询状况和手动双面,除了配置时候麻烦点用着也很爽

网友:
国产1020plus见过吗

楼主:
这个只是借用了1020这几个数字,这个售价也太高了吧

网友:
重新设计了一个外壳?

网友B:
1010不是也很耐用吗,就是驱动更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台1020Plus一直在用,好象当年买的时候全新的也才一千多,真的耐用,现在有好的打印机耗材成本都比这个 ...

找个带usb口的7620路由器,刷个固件就能当打印服务器了

网友:
这价格我能买一台更好的一体机了,

网友:
老师讲hp的打印机是真的耐用啊
俺的2015用了二十多年了

网友:
应该差不多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只是借用了1020这几个数字,这个售价也太高了吧

我觉得就是惠普1020换的国产全新外壳,贴了个自己的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10不是也很耐用吗,就是驱动更不上

主板的芯片不一样

网友:
淘宝入手一个1007的打印机,300块钱,质保5年

网友:
这是单独开发的 假主板?

网友:
1005 yyds 又到现在没出过问题,耗材便宜到令人发指

网友:
看假货标签的印刷质量比较差,Laser的“L”和“a”分得很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