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jbl脉动2蓝牙音箱维修2

楼主(2024-09-24):
上一次维修脉动2蓝牙音箱,故障原因是只能插充电线开机。原因是电池的保护板坏了,我把保护板拆掉,直接短接充放电线到电池正负极,把控制线空置。导致电池只能充到3.8V,蓝牙音箱外部电源指示灯只能亮两只。今天比较空闲,接着维修蓝牙音箱。

楼主:
已经可以正常充电

楼主:
五个灯全亮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的样子。

网友:
你这算拆机贴还是维修贴?

网友:
这款音箱性能不错,值得一修。

网友:
楼主也不说说是如何修的。

网友:
锂电必须带保护板,当然一万次使用也可能用不到

网友(2025-04-19):
没有过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