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新人求助,救救我的米家固速卡

楼主(2024-09-24):
米家固速卡 小米摄像头带的 查不到主控型号,这种是不是没救了

网友A:
TF卡基本没有能抢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F卡基本没有能抢救的。。。。。。

好吧 买上就变成这样了 一天没用现在还过保了

网友:
TF卡,没见到过修这个的软件

网友:
TF卡不好搞,不过有大神可以。

网友:
tf卡需要专门的治具,没见流出来过

网友B:
可能是没通电时间太久了,如果知道主控的话,或许还能量产救回……有个死马当活马医的办法,可以试试,就是一直通电,一直插在开机的电脑上,或者把读卡器插在USB充电器上,虽然有效果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是或许有救。

网友:
这种的就直接丢了吧,换三星的能用久一点

网友C:
掉固件了?
这种咱们自己没法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掉固件了?
这种咱们自己没法修的

好的,那我知道了。买个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坏了就坏了,换新的吧

好的,那我知道了。买个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没通电时间太久了,如果知道主控的话,或许还能量产救回……有个死马当活马医的办法,可以试试,就是 ...

不知道啊 查不到主控,啥信息都没没有。论坛里坏的不止我一个,可能是批量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