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维修一个85MG舵机

楼主(2024-09-24):
小黄鱼上收了几个85MG舵机,其中有一个有点抖舵,感觉憋着劲。舵机拆开一看,很新,那么应该是电路上的问题了,开修。

手搬动电位器和后面的3根线,舵机有时正常有时抖动。应该是电位器或者线的问题。

带着电路去测电阻,是不准的,不是标准的5K。也就是这样误导我电位器有问题,其实电位器没啥事。

换上一个电位器,发现问题依旧。

换掉电位器后面三根线,问题才解决,舵机不再抖动。

换线工作其实不难,难就难在再装回去,因为空间实在太小了。装回去后,舵机任然抖动,电路板悬空拿出来倒是正常的。

是时候拿出以前修罗技切割键盘时买的维修神器了-漆包线,换上漆包线,就比较容易装入电路板了。话说前两年修罗技切割键盘也是论坛上的一阵热潮。

最后总结下问题所在,由于舵机内部空间狭小,即使原厂安装也偶尔出点问题。应该是这些导线挤在一起,导致偶尔有接通搭电的现象,所以手搬动电位器和后面的3根线,舵机有时正常有时抖动。重新焊接后正常。

网友A:
游戏机上的东西?没见过

网友:
玩的高档,有个爱好是好事就是玩的贵点

网友:
与那3根线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游戏机上的东西?没见过

航模(飞机船车)的执行机

网友:
修好舵机能用就行呀!!!

网友:
连个8266做控制器

网友:
电磁干扰在航母上都是重点需要解决的问题,舵机空间狭窄更容易干扰

网友:
是不是电磁干扰

网友:
再说一会都变成航母舵机了,

网友:
这个是航空母舰上用的吗

网友:
没动到传动部分

网友B:
单芯漆包线?不如用多芯耳机线。航模上大都是用硅胶线的

网友:
难道是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芯漆包线?不如用多芯耳机线。航模上大都是用硅胶线的

主要是考虑漆包线细,体积有优势,耳机线还是粗了点。

网友:
舵机应该是航模或无人机上用的。

网友:
估计是粗线卡了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