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8903+QC协议电动自行车USB快充方案

楼主(2024-09-24):
电动自行车手机充电慢?不怕,这个问题交给电动车手机快充充电方案,该方案采用CX8903+QC协议,使充电不再龟速,且支持市面主流快充协议。
CX8903降压恒压芯片采用简洁的电路设计,使得芯片的功耗和温度较低,从而提高了其可靠性。CX8903这款芯片具有10-100V宽电压输入范围,能够适应不同电动车的电压需求。无论是12V的轻便电动车,还是100V的重型电动车,CX8903都能够轻松应对,实现稳定的降压输出。CX8903通过精密的反馈控制系统,实现了输出电压的稳定控制,不受外界干扰的影响。
CX8903是一款支持宽电压输入的开关降压型 DC-DC 控制器,最高输入电压 100V。
CX8903具有低待机功耗、高效率、低纹波、优异的母线电压调整率和负载调整率等特性。
CX8903内置100V/90mΩ功率管支持3A电流输出可通过设置FB引脚的分压电阻可设置输出恒压值。
CX8903采用固定频率的 PWM 控制方式,典型开关频率为100KHz。轻载时会进入跳周期模式以获得高转换效率。
CX8903内部集成软启动以及过温保护电路,输出短路保护,限流保护,逐周期电流检测等功能,提高系统可靠性。
CX8903采用SOP-8L 封装,极简的外围,适合于宽输入DC-DC降压应用。
特点:
        内置100V /90mΩ N-MOSFET
        宽电压输入范围 10V至 100V
        极简的外围器件
        使能脚关断实现零功耗
        输出短路打嗝保护
(输出短路打嗝保护这一作用在于:输出电流大于 OCP 或短路异常时,芯片控制器会关断输出,由于不知道输出短路何时解除短路,就需要间隔一段时间开启一次输出,来判断输出是否允许开启输出,以此循环往复,这就是输出短路打嗝模式保护模式。这一特点的好处在于不会过充即保护了芯片,当你短路的负载拿开后,输出就恢复了,不像最早的产品,如果短路,还需要把电全部断掉再重新插一次。)
        过温保护
        逐周期限流保护
        输出电压,电流灵活可调
        外置环路调节
        采用SOP-8L封装
应用:
        扭扭车控制器
        电动车转换器
        快充电源
        电动车报警器电源
        逆变器系统

网友A:
这个在哪儿有卖的,某宝上找不到的,正好我电动车缺这个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哪儿有卖的,某宝上找不到的,正好我电动车缺这个东东。

我们是做方案开发的,没有成品哦,成品*宝、*东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