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从变慢到停转,艾美特落地扇更换温度保险和运行电容

楼主(2024-09-24):
家里用了十多年的艾美特遥控落地扇今年转速变慢了,启动也慢,那就调到高速档继续用呗,又用了3个月。然后前几天切底不转了,面板按键功能正常,以为是电容问题,上淘宝5元5个包邮,到货了开干。

电风扇按键指示灯正常,但是不转。初步判断是运行电容坏了

新买的CBB电容

拆开机头,1.5uF/450V/CBB61电容,电风扇基本通用的。先把电容并上去,还是不转,看来还有其他故障。机头不好测电压,先拆面板

防拆螺丝,用的是数码之家22合一拆客螺丝刀

测量到电机的线有220V电压,基本可以判定是贴在电机绕组上的温度保险丝烧断了

黄色蛇皮管内就是温度保险丝,用美工刀割开

温度保险丝露出真面目,参数:117°C/250V

应急修理,去掉温度保险,暴力短接,然后用热缩管套起来(这样修复后建议高速档不要连续使用太久,以免电机线圈烧毁,反正我这风扇用了十多年了,再坏了就准备换新)

通电,转起来了,就是转速比较慢,说明运行电容的容量缩减了

把运行电容也换掉,同样用热缩管套起来,再用扎带固定一下线

更换下来的CBB61电容和剪掉的温度保险丝

用到的工具

修好了,如初恋般的感觉又找到了(跟刚买时转得一样快)

网友A:
加点机油,哈哈

网友B:
万用表没有吗?好坏全靠估

网友C:
5元5个的电容可能质量比较差用不久,如果再坏可以买好点的电容换上

网友:
这种给空调用的质量估计要好些: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skuId=4217232139154

网友:
俺可不换新
直接搞个无刷电机换上
新的更不耐用

网友:
不顺带加点油?

网友:
这种风扇最低和最高功率差不了几w,开起来就30w以上,大部分功率都损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5元5个的电容可能质量比较差用不久,如果再坏可以买好点的电容换上

不管了,能用就行,坏了再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没有吗?好坏全靠估

凑合的话,其实一把螺丝刀就行,这两个都是常见的故障易损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点机油,哈哈

转得够快,懒得加了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呀!!!

网友:
这个温度保险安装位置不错,有些紧贴绕组,找到它比较麻烦。

网友:
毛病估计的很准,换上就好了

网友:
除了电容器变质以外,轴承缺油润滑也是考虑的问题之一。

网友:
你不如再上个电容吧!至少用起来安心点

网友:
前几天废品店看到一个5元收下   开关按钮问题    遥控正常

网友:
看来我家的也是同款问题,我加油加了半天

网友:
能够用十多年,算是不错的了。

网友:
修一修再用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