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别克君威行驶中熄火试修,附高压油泵拆解

楼主(2024-09-24):
  别克君威2011款2.4L SIDI旗舰型行驶中熄火

第一次出现是在4月28日下午,正常行驶90km驻车。十几分钟后再发动出现怠速降低至熄火,随即还可以启动行驶,就是感觉加油偶而迟缓

查看节气门也不太脏,简单清理了一下

空气滤芯洁净,但在节气门上端这个塑料盒子(没查到什么名称)倒出约30mL水来,其他没有发现问题

之后一段时间行车偶尔还会出现熄火,立即可以启动行驶。但是仪表故障灯没有亮过,OBD检测有P0172代码。汽修店说更换空气压力传感器应该可以解决----前几天修过同类故障的其他车型。因店里没有此车型配件,又说不是大问题暂时不影响使用

7月30日中午表现是最严重的,行驶100多公里驻车后再启动频繁出现熄火情况,打开发动机仓盖降温一下会有好转。但走几十米还会循环出现这一状况,而仪表故障灯依旧没有亮过!

冷车正常,空气通道没发现异常,且发动机3秒内一直都可以正常启动---电路应该也没什么问题。感觉油路问题比较大,直喷发动机重点怀疑高压油泵,这次在高压油泵对应缸盖上端滴10mL左右矿泉水降温,一分钟后正常启动,连续行驶80公里到家后也没有熄火

8月18日上午这次行驶40多公里就出现了上述情况,仪表故障灯这回首次亮起了!

OBD检测有P0137 P0506代码

这几天有时间,还是从高压油泵入手查看吧。先把直径1cm长2cm的塑料笔杆纵向锯开

卡到高压油泵低压油管端,向左侧推动取下低压供油管

低压供油管接口内部可见有四个金属弹片

封闭油管端口以免进入杂物

高压油泵的接口,比较脏污

取下的高压燃油泵及滚柱挺杆,经过对高压油泵的拆解发现购不到油封配件难以修复(另见下章拆机篇)

这是网购的高压油泵(二次修复的)

安装完毕

依旧是3秒内一次启动,够迅捷!慢速行驶几公里,但不久仪表故障灯亮起、故障代码一堆!

是安装不正确(有介绍说四方凸轮要调到基圆位置,没这么做)还是高压油泵内空气没排空等呢?搞不懂!

清除故障代码,第二天来个长距离的试试,跑45公里中间休息半小时再回来共90公里,最高时速130

没有出现熄火情况,仪表故障灯也没亮,诊断测试无故障代码。应该是恢复正常了!

下面是发动机不同转速下对应不同的燃油导轨压力表对比图

楼主:
高压油泵拆解:

拆下时的状态,油污很重的

测量一下柱塞部件尺寸,以便选取合适的内六角套筒扳手

以下外观清洁后两图

重量938g

可见柱塞运动的压力要大于20kg

进油电磁阀的直流电阻为10Ω

进油电磁阀的插头

低压进油口,内有滤网

高压出油口

废机壳加工出合适的安装孔

装上高压油泵,以便于拆卸

某宝上拍的水龙头安装拆卸内六角套筒扳手

但是误差比较大,对24cm端外侧打磨至27cm才可使用。其实并没有旋动,之后找搞维修摩托车的同学用电扳手才取下的

柱塞组件组件虽取出了,但最难的是柱塞端盖如何取下,网上也查不到介绍

同学认为这个柱塞端盖内有卡环固定,但从结合结构及间隙上看不像

继续下砸端盖,并没有见到卡环。这应该就是过盈结合的!

最后是在端盖和弹簧之间插入板状扳手冲出的端盖,两个人相互协助,无法拍照,耗时费力!

下图是柱塞组件的安装结构顺序,之后从左到右顺次介绍吧

缸体,侧面有油孔,内部有储油槽

柱塞长度65.00mm

柱塞粗端直径10.00mm

柱塞细端直径6.00mm

重点部件来了!柱塞活动固定盖(暂且这样称谓吧)内侧,中间就是油封胶套,直视端面为金属压盖

油封胶套外侧(弹簧侧),故障点就是油封胶套老化磨损,与柱塞结合出现缝隙漏油,导致油泵压力不足,遗憾购不到这个油封胶套!

弹簧

柱塞端盖外侧直径23mm左右

柱塞端盖内侧直径16mm左右

柱塞端盖厚度7mm左右

高压油泵主体部分

高压出油孔内有单向阀,探针推动有弹性,感觉行程2mm左右吧

实测进油电磁阀最小工作电压2.76V,电流0.270A

12.00V电压时工作电流1.094A

参考网上找的两个示意图以便理解

复位柱塞端盖,貌似没有原始紧密了!

网友A:
这个不好拆,换总成是对的。时间也是成本的一种。

网友:
楼主工具真是齐全啊,这节气门我感觉有点脏啊

网友:
打火时间长就要注意了

网友:
还是更换方便

网友:
老铁老铁,技术范老铁哦,人家换的是总成,老铁硬是给拆解研究完,把CTO这班人马的活计全干了,这可咋整嘛,就这点秘密也要破解,CTO这班人员可心塞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好拆,换总成是对的。时间也是成本的一种。

你说的是VVT电磁阀吧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0761-1-1.html

网友:
都锈成那样了必须换新的了~

网友:
多少公里的 这么脏

网友:
还以为里面有电机呢,这么看倒是和电磁阀类似

网友:
老哥机修麻利啊,等退休了开个修车铺吧,我去帮你打杂,管饭就行

网友:
讲解很到位,图片很详细。推荐精华帖

网友:
服,这才是专业修车。
为啥高压油泵会锈蚀成这样?是不是油品问题?

网友:
汽油是在私人加油站加的还是

网友:
拆的够细!水平杠杠滴!

网友:
我觉得油品肯定有问题。另外,看故障码我肯定先拆氧传感器了。楼主查没查氧传感器?

网友:
外面的脏应该是油泥,不是锈,泡在油里的东西一般不会锈,再说了,柱塞泵要是锈了根本拿不出里面的柱塞来,砸都砸不出来。
高压油泵一般都是柱塞泵,机械动力驱动的,极少有电动的,我只在一个进口的特种设备上见过一次电动高压伺服油泵,也可能是我的见识太少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