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式整流后用电容滤波再接阻性负载,交流侧的功率因数怎么这么小?

楼主(2024-09-24):
如下图,市电经桥堆整流后用电容滤波再接阻性负载,用功率计测交流输入端,发现功率因才0.5左右,为什么这么小?

网友A:
整流桥只有在交流电达到峰值附近的时候才导通一小段时间,其余时间因为电压低于电容上的电压而不导通

网友:
看帖真长知识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流桥只有在交流电达到峰值附近的时候才导通一小段时间,其余时间因为电压低于电容上的电压而不导通 ...

很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B:
把电容去掉功率因素就10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电容去掉功率因素就100%了

额,还不到100%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流桥只有在交流电达到峰值附近的时候才导通一小段时间,其余时间因为电压低于电容上的电压而不导通 ...

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
接电容后峰值电流大很多,导通时间短,电流波形不连续,功率因数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流桥只有在交流电达到峰值附近的时候才导通一小段时间,其余时间因为电压低于电容上的电压而不导通 ...

如果用一个双向可控硅给一个电炉丝供电,控制可控硅在小角度内导通,是不是这个电路的功率因数也会很低?

网友:
这就是PFC电路存在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用一个双向可控硅给一个电炉丝供电,控制可控硅在小角度内导通,是不是这个电路的功率因数也会很低? ...

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用一个双向可控硅给一个电炉丝供电,控制可控硅在小角度内导通,是不是这个电路的功率因数也会很低? ...

相反,越小导通角功率因数越高。

楼主:
测量功率因数的原理是:在交流电路中,测电压与电流之间的相位差(Φ),这个相位差(Φ)的余弦就是功率因数。

当用可控硅控制阻性负载时,电压与电流之间是没有相位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