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充电器肖特基二极管升级到同步整流的方法

楼主(2024-09-24):
玩家手上都有很多充电器,各种锂电电动工具之类都提供了一个随机充电器。

配套的,出于成本考虑,输出大多使用的是肖特基二极管,为了节省,一般连TO220这类封装的都舍不得用,直接用的都是DO这类轴向出线封装的,直接用引脚散热。

肖特基二极管压降确实比一般整流管低,可以在0.5V@2A左右,但实际发现这个二极管发热非常大,几乎是整个电源温度最高点。

中国半导体厂家推出的同步整流二极管,解君愁!
这个充电板之前使用的整流肖特基二级管损坏了,在背面替换为贴片的,堆焊锡替换后,效果不错。

之前的产品大多需要由主控芯片控制,或者需要对电路采样,目前新出的产品简化后,无需任何采样,直接当作二极管替换即可。就是传说中的“理想二极管”,导通时候只有毫欧级别的电阻。

内部大致框图如下:

这个是一个两只脚的器件,对于反激式电源(绝大多数小功率适配器,充电器都是这种模式,可工作于DCM断续工作模式、QR准谐振工作、CCM 连续导通工作模式),直接原位替换肖特基管即可,MOS管导通几乎没有压降,效率高。

一般顶多在AK间并联一个小电容或者RC吸收一下尖峰电压,就可以稳定工作。

封装方面有贴片的:

也有插件TO220的

DIY方面这个也有不少用处可以考虑。

但需要注意的式,这类管子,需要在反激式开关电源中使用(内部供电电路是反向截至的时候储能,且有判断逻辑),太阳能电池板这类不行,直流的也有其它品种的。

典型产品的开启逻辑如下:

根据厂家规格书,工作原理大致如下:

两管脚的同步整流芯片,无需任何外围器件,可以大幅降低传统肖特基二极管的导通损耗,提高整机效率。
1. 启动
芯片内置储能电容和自供电线路,可以实现芯片和NMOS管驱动需求,无需外接电源。当K极电压高于A极时,通过自供电线路,给内置VCC电容充电,VCC电压逐渐上升。在VCC电压低于启
动电压VCC_ON时,内置NMOS管关闭,当VCC电压大于VCC_ON时,芯片内部控制电路开始工作,启动完成。当VCC电压降低到欠压保护阈值VCC_OFF以下时,芯片重启。
2. NMOS控制
当检测到A、K端正向导通电压大于开通电压VON时,则打开NMOS管;芯片实时检测K点电压变化,依据K点电压变化,判断系统工作模式。 在CCM模式时,通过智能算法算出当前周期NMOS
管开通时间 TON,当NMOS管开通时间达到TON,关闭NMOS 管。在非CCM模式时,当检测到流过功率 MOS 管的电流逐渐减小到 0 时。 则关闭功率 MOS 管。
3. RC 吸收电路
在A和K之间接入RC吸收电路,以减小K点的尖峰电压,避免内置NMOS管过压击穿。

国内做这类”同步整流控制器“的,DK(东科半导体), Existar(毅芯达),Joulwatt(杰华特)。

各有特色把,这种两个脚的,主要是DK在做,另外两个厂家有的是3个脚的,但实际上替换也不难。

现在商用产品其实也有在使用,价格方面比肖特基贵,但有时候总体成本也还能接受,同样12V2A的产品,用肖特基的设计出来是这样的。

这个需要散热片(这个是很正规的产品,确实有不少连这个散热片都不装的!

用这类同步整流的芯片,设计出来是这样的:

几乎不用太考虑散热问题,而且外围元件也不多。

自己改机,当然还是这种2脚的更方便,价格也不算太贵把,立创和淘宝都挺多,这玩意目前似乎也没有假货。

看完觉得有帮助的,望请点个赞,给我鼓励!
能有打赏,就更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淘宝上购买方便的型号推荐吗?

国内做这类”同步整流控制器“的,DK(东科半导体), Existar(毅芯达),Joulwatt(杰华特)。

各有特色把,这种两个脚的,主要是DK在做,另外两个厂家有的是3个脚的,但实际上替换也不难。

三脚的使用也差不多,只是多一个电源端加个电容就可以。

少量买,立创(用关键词:同步整流控制器)和淘宝都有,就看你的习惯了,这玩意目前估计没有假货。

网友:
导通时候只有毫欧级别的电阻,的确是非常理想的,替换以后的发热量应该会明显改善。

网友:
有这等好事,所有的开关电源都可以提升效率了.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一种,长见识了!

网友:
这么方便吗?有什么缺点吗?

网友:
压降既然很低,那发热就应该很小才对啊
P=UI 在载流量一定时,压降U越小发热越小

网友:
自己搞可以,厂家不愿意,就算元件只贵一分钱,大批量生产都要考虑成本,这个东西,比肖特基贵100倍

网友:
哪有卖的?铅酸电池充电器里的肖特基热的都加散热片,这要能用上,节能不少

网友:
DK1614记住了哈哈

网友:
价格比肖特基二极管要高不少吧?

网友:
现在做到耐压这么高了?

网友:
中国半导体厂家崛起

网友A:
有什么淘宝上购买方便的型号推荐吗?

网友:
只不过是抄国外的,早就有了

楼主:
使用这个”二极管“需要特别注意,这个是专为开关电源设计的,不一定适合直流或其它情况,具体可以看看规格书。

网友:
科技进步,很好。DK系列

网友:
学习了,这个真是简单好用。

网友B:
直接替换的话输出电压会高0.5V左右,建议还是改下前级取样电阻调整到合适电压。当然大部分电器高0.5V问题不大,但不排除有些电器对电压比较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替换的话输出电压会高0.5V左右,建议还是改下前级取样电阻调整到合适电压。当然大部分电器高0.5V问题不 ...

主要看电压反馈采样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