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细节决定一切!修电脑USB疑难杂症有感

楼主(2024-09-24):
办公室一电脑USB口有问题,插一个设备能够正常使用,插上2个设备就一个都不能用了。为此我把键鼠从USB接口换成PS2的,这样凑合着用了一年多。最近PS2的键鼠也彻底不能用了,这不彻底废了吗?怀疑是主板南桥坏了导致的USB接口不能用还是电源功率不够导致的?这疑难杂症困扰了我好久,百思不得其解。今天找了个电源,打算用代换法先换电源,如果换了没用,那就是主板坏了。担心是否是USB口有灰尘导致的轻微短路,结果在给USB做清洁时总算找到了问题所在,原来是前置usb插口数据线碰外壳导致的短路,不知道谁那么暴力插拔,把针脚弄断然后就顶在外壳上造成短路。NND困扰了我好久的问题总算解决了,用细针把卡在外壳上的针脚复位,然后贴上胶带此接口禁止使用。得出结论:果然是细节决定成败,做任何事都要胆大心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不达目的绝不放弃!开机测试完好如初,成就感满满,这下又能愉快的办公了。

网友:
这个故障比较隐蔽,这个月有个贴子有一个坛友修的是USB接口短路

网友:
我也在一台笔记本碰到过这个情况

网友:
细节:贴上黑胶带,别是透明的
有些人有强迫症,见到贴纸非要实验一下。

网友:
这个修比坼了換新麻烦

网友:
这胶带不太行,用户撕了就继续用力猛插,
不如灌铸工胶

网友:
分析的非常到位!

网友:
有机会把这接口换了

网友:
既然找到了问题所在,为什么不换一个解决呢?

网友:
强迫症会用橡胶堵头,或者直接用铸工胶填塞。
杠精会直接拆换
逗逼会再怼一下,一下不行就两下。

网友:
我一台笔记本电脑也是USB口有问题,被人暴力了,USB的四根针全部搞断了,所以只剩下一个USB口可以实用,然后买了一扩四的扩展器,可以实用四个USB设备了。

网友:
机箱标注了 “行业用户专用” ,使用的人肯定不是行业用户,把USB都干坏了

网友:
我笔记本把USB插到HDMI口,把声卡烧了

网友:
奶奶个脚,插拔个u口设备,出那么大的力干啥?

网友:
这故障隐蔽

网友:
领导看你的电脑旧了,打算给你换台新的,可是你一直不打报告他也没法批呀,只能出此下策让你打报告,结果.......唉!  又辜负了领导一番心意了

网友:
你这个问题我多年前遇到过,主板拆下来正常,使用也还好,就是有时候不正常,具体忘记了,好多年了
电脑城修了好久没修好让我用用看,最后用U盘发现前置USB被爆了,4个针脚全部弯曲,中间的塑料片都爆没了
最后拆开直接把那个USB口的线从电路板割掉,问题彻底解决。
真不巧,这个电脑他现在淘汰下来给我了,还在这放着给个图吧

网友:
给顶上去的

网友:
USB接口直接换新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