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这种呼叫转移如何设置

楼主(2024-09-24):
1 已经在手机上设置,除本地区之外,区外电话号码都是打不进来的。(黑名单)对方电话打过来电话是会提示对话,正在通话中。
2  把电话呼叫转移到另外一个手机上,也就是说之前的黑名单电话要过滤掉的。
这个呼叫转应该怎么选择?

网友A:
你意思是,黑名单的电话打过来拒接,其他号码打过来转移到另一个号码?

这种情况可以设置无应答转移,即手机能响,一直不接听,就转移到另一个号码了,但是响的时间不知道能不能设置,要是不能设置那就时间太长了

网友:
无条件转移

网友:
无条件没用,那样连黑名单里的电话一起转移过去了,lz要的是黑名单直接拒接,所以无条件,不可及都不行,因为这两个是不经过自己手机直接转的,而遇忙又正好把黑名单全部转移了

网友:
个人觉得改一下软件底层,应可以实现。无非就是一些条件吧了,多加几条if  el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意思是,黑名单的电话打过来拒接,其他号码打过来转移到另一个号码?

这种情况可以设置无应答转移,即手 ...

对这样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