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了一个台铃大灯得到的灯板

楼主(2024-09-24):
一个报废车上拆的 现在车上很多都是这样的灯珠 根据16abb的参数  电流1A  有谁知道这类灯珠参数 淘宝搜索欧司朗的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我的车好像也是这款

网友A:
根据外形猜参数不靠谱,用个精密可调电源,从3v开始一点点加电压,看灯珠的电流确定大概参数。

网友B:
这么点灯芯,能做到30一50瓦?

网友C:
2835的功率能做到3W一颗,大部分常规1W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点灯芯,能做到30一50瓦?

按电流电压算一个灯珠三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外形猜参数不靠谱,用个精密可调电源,从3v开始一点点加电压,看灯珠的电流确定大概参数。 ...

根据电路参数三W的

网友D:
用放大镜拍的吗?

网友:
我4000的比亚迪大灯拆的灯珠都直接扔了,后面用处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放大镜拍的吗?

手机调焦距放大  还是可以的

网友:
看着大灯的灯珠单颗不能超5瓦

网友:
照片拍的可以啊   清晰

网友:
参数不靠谱

网友:
黑色电路板看着就是漂亮

网友:
做工灯亮度怎么样

网友E:
我想知道奥迪车灯用的到底是啥灯珠。

网友:
虽然是铝基板,但是散热真能匹配上这么大功率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2835的功率能做到3W一颗,大部分常规1W以内

楼主的是陶瓷灯珠,焊盘像飞利浦亮绚(原飞利浦流明)热电分离结构,一边是散热大焊盘,另一边是正负极小焊盘。2835塑料灯珠只有正负极2焊盘,多数在1瓦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想知道奥迪车灯用的到底是啥灯珠。

欧司朗的占多数

网友:
国内的大多都是虚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