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使用的吊磨机碳刷磨损过快 拆了看看什么原因

楼主(2024-09-24):
使用中的吊磨机头天换的碳刷 第二天就没劲转不快了  拆开看看原来磨损严重只能更换

网友A:
是不是换向铜片磨损的太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换向铜片磨损的太厉害了

最后一张图磨损严重

网友B:
转子铜头磨完了,换转子省事,换铜头不易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子铜头磨完了,换转子省事,换铜头不易操作。

直接换新的

网友:
转子整流子磨损严重,更换转子继续使用。

网友:
换向器不行了

网友:
磨损是有些严重

网友:
整个换了,反正这个也不贵。

网友C:
每天用多长时间能磨这样?

网友D:
楼主这个用成这样是不是已经够本了,能把转子换向器用成这样的不多就坏了
上次我拆了一个打磨机,碳刷磨损很快,发现换向器有缺口,准备换个转子解决
然后说用的不多,就买了点碳刷备着。磨的快解决办法-----换的勤

网友E:
是不是把换向器固定车床上车一下外圆,车平整后应该还可以接着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换新的

对,直接换新的,省得误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天用多长时间能磨这样?

工作时间两班小二十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把换向器固定车床上车一下外圆,车平整后应该还可以接着用

已经磨完了 咋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用成这样是不是已经够本了,能把转子换向器用成这样的不多就坏了
上次我拆了一个打磨机,碳刷磨损 ...

关键用不长 还得换 还没劲

网友:
磨损有点严重

网友:
换向器磨损成这样,可以退休了。

网友:
换无刷电磨

网友:
转子那里恐怕已经不平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