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无名电动滑板车前减震失灵

楼主(2024-09-24):
某鱼上淘的无名电动滑板车,前减震失灵了,前把震动很厉害。请教一下这个如何调整啊?感觉就是中间那个铁柱不动

网友A:
这轮胎不需要打气

网友:
铁柱那里打点润滑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轮胎不需要打气

嗯,实心胎的,省事,不担心扎胎,相对就是有些偏硬了,就靠这个弹簧减震了

网友:
看样子是锈死了,喷点WD40试试看吧。

网友:
清理一下滑柱上的锈,再摸点润滑油试试,还不行就换对新的吧

网友:
喷点WD40试试

网友:
拆下地上摔几下就好了,千万不要往死里摔

网友:
减震里的油是不是漏完了

网友:
拆开清理锈蚀,滑动的地方涂抹润滑脂

网友:
减震器锈死了,加点油试试

网友:
换个新的也不算贵

楼主:
好的,等注润滑油试试,再不行就拆下来搞了,摔几下,等大假期了

网友:
减震器坏了,换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实心胎的,省事,不担心扎胎,相对就是有些偏硬了,就靠这个弹簧减震了 ...

可以试试轮滑鞋70A全轮肉,减少避震器负担。

或者参考一些摩托车前轮,定制杠杆式前减震,利用转点减少轴棍摩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轮滑鞋70A全轮肉,减少避震器负担。

或者参考一些摩托车前轮,定制杠杆式前减震,利用转点减少轴 ...

这不就是几年前的摇臂减震么

网友C:
我的新日电驴前减震也是卡死了,拆下来全部分解,除锈上油现在可以轻松弹了

网友:
减震先出修试试,能有自由行程就好了,没有,就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新日电驴前减震也是卡死了,拆下来全部分解,除锈上油现在可以轻松弹了 ...

看过那种带套管的拆解,我这种没有看见如何拆解啊,难道是从下端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过那种带套管的拆解,我这种没有看见如何拆解啊,难道是从下端拆吗? ...

先把车子上下螺丝都拆掉,取下减震,底部还有一颗内六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