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台铃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24-09-24):
闲着没事,在储藏室看到一个台铃电动车充电器,拆开看看
外观
电路板正面
电路板反面
电路板看上去很整洁,芯片都在背面。
电源芯片
输出端ic应该是个运放
817光耦
贴片整流块第一次见

网友:
现在的充电器都把EMI给省了,偷工减料。后级充电控制改成单片机了

网友:
电路板看着就是西普尔风格,EMI和BT151居然没有了?

网友:
一个重要的充电器都做的那么简陋和寒酸,可想而知,电动车的质量也是马马虎虎,不怎么样的。

网友:
这标看上去是贴上去的   不像原装   我车配的原装标不是这样贴的

网友:
贴片整流桥很常见的。没遇到罢了。功率小一点的用这个。功率大点的一般不用这种。

网友:
最简单的充电器了

网友:
铅酸充电器简单多了

网友:
这种老式的充电器还是得留着几个,新的国标马上要出台,为了防止改造控制器与电池,都要求充电器与控制板及电池之间增加通讯协议,以后的充电器就不能通用了,台铃的就只能用台铃的,雅迪就只能用雅迪的。

网友:
HT46R002是个单片机,不是电源芯片,QW3858是电源芯片。

网友:
4电池的充电器啊

网友:
这个充电器很山寨啊

网友:
如果这是原厂原配的充电器,那这个品牌的车最好也不碰,偷工减料,骑着不放心啊

网友:
电瓶贴牌多

网友:
大牌电车充电器比这要强

网友:
做工不错,正规厂家生产的电源充电器

网友:
跟我以前拆的差了很多

网友:
做的那么简陋和寒酸

网友:
电路板挺规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