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个不知道是什么的中意感应器

楼主(2024-09-24):
人体感应吗?搞不清楚…主控efr32…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热释红外传感器,或者是人体感应传感器

网友:
俗名应该就是人体传感器

网友:
有点像超市那种进出门感应,收到信号分别发出不同的词语,有的直接带喇叭一体的

网友:
2楼答案正确,就是热释红外传感器。

网友:
红外感应+WiFi

网友:
看传感器方向,像是烟雾传感器。

网友:
红外传感器最简单的

网友:
竟然还能联网的

网友:
应该是一个警报器,还有主机才对

网友:
2楼说的对,应该是热释红外传感器。

网友:
人体感应器,一般防盗使用

网友:
带菲涅片的

网友:
明显了,人体感应器

网友:
应该是个人体传感器

网友:
干什么用的呢?

网友:
应该是热释红外传感器

网友:
里面有一个红外传感器

网友:
红外你好感应器

网友:
带红外传感器的,一定和人体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