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教JVC718卡座播放5秒左右自动停止

楼主(2024-09-24):
我的JVC718卡座播放5秒左右自动停止,无论快进还是快退都是同样的问题,都会自动停止,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可能是机芯的光栅传感器故障,光栅轮光栅脏污需清理,光栅轮不转、传感器入射接收模块脏污、损坏,都可能使机器保护停机!当然主板集成损坏也可能!

网友B:
磁带走带简单,即使全电控的也不复杂,拆开,走带时仔细看就能发现故障

网友C:
霍尔原件没有检测到花轮旋转信号

网友D:
收带轮转动检测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霍尔原件没有检测到花轮旋转信号

这个霍尔检测在哪里?我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机芯的光栅传感器故障,光栅轮光栅脏污需清理,光栅轮不转、传感器入射接收模块脏污、损坏,都可能使 ...

这个霍尔检测在哪里?我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带走带简单,即使全电控的也不复杂,拆开,走带时仔细看就能发现故障

走带时只能看到轮子,他的线路是直接插到针上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收带轮转动检测有问题了

这个霍尔检测在哪里?我找不到。如果这个有问题,是否播放和快进,倒退全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收带轮转动检测有问题了

具体查哪个零件,我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霍尔原件没有检测到花轮旋转信号

具体检测哪个原件,我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机芯的光栅传感器故障,光栅轮光栅脏污需清理,光栅轮不转、传感器入射接收模块脏污、损坏,都可能使 ...

具体检测哪个原件,我找不到。

网友:
多搜搜贴子吧,要不就上一图片来看看,光这说也不知道位置

网友:
看看计数器皮带有没断,有的卡座检测点在计数器上

楼主:
请高人给我指点一下这几张图片当中那个检测开关在哪里
我打开把那个电位器用酒精也擦了,上面的那个有一个凸起部分也和机芯中的凹线槽对齐了
磁带上去的那五个检测微动开关我也用万用表测了,只要放入磁带,电路都是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带走带简单,即使全电控的也不复杂,拆开,走带时仔细看就能发现故障

这一个机型必须装到主座上才行,装上以后就看不到内部结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霍尔原件没有检测到花轮旋转信号

高人能给指点一下吗?这个检测开关在哪里

网友:
给你两张图参考。这台机器使用霍尔器件检测旋转信息。用机械开关检测磁带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