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排阻是不是神话

楼主(2024-09-24):
鄙人的VC189电阻档是拥有的四位半表中,精度最高的了,温漂和精度均比4282强!但是,到了冬天,仍然感觉温漂明显,无意中找到了其排阻,看看参数,还真释怀了,匹配率漂移不大仅仅10ppm/°C,但是温度漂移量最坏可到了30ppm/°C,实际没有这么大,再次受到打击,手持表要想把电阻档做准做稳还真难啊,发个下面的截图给高手们看看:

网友A:
10度飘100ppm,万分之一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度飘100ppm,万分之一正好

我理解这个对电压而言吧,电阻要受绝对温漂影响吧,不知道对不对呢?

网友:
还能测温度啊

网友:
因为便宜吧

网友B:
电阻百分之一误差就很好了,不纠结,

楼主:
这货不便宜,一个排阻一百多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百分之一误差就很好了,不纠结,

日常的电路应用没有一点问题,作为仪表关键处的分压电阻,这点精度远远不够。。。

网友C:
1776系列,这个阻值的排阻,指标最差的是C48,指标好点的是C481和C4815。但,其实这三个型号指标并无非常大的差别。

网友D:
1.排阻这玩意真是玄学,其实相差不大的c48 c68,厂家刻意区别开
2.更玄学的是福禄克最新的8588a的排阻居然是半裸露封装的,搞不懂
3.电阻档精度和台表比也是谜一样,34401a我找了半天没看到排阻在哪里,测量电阻精度居然还凑合用,
4.玄学的东西是真不少,电压安捷伦,电流吉时利,电阻福禄克,同样的产品居然各有强项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排阻这玩意真是玄学,其实相差不大的c48 c68,厂家刻意区别开
2.更玄学的是福禄克最新的8588a的排阻居然 ...

老铁高论啊,C68是9开头的十进制。1776系列中,10M开头的只有C4,C48,C34少数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1776系列,这个阻值的排阻,指标最差的是C48,指标好点的是C481和C4815。但,其实这三个型号指标并无非常大 ...

最差的不是C48,而是C34,这个与塑料封装的伪排阻已经没有区别了。。。C481比C48的精度要高不少,但是温漂都是相同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差的不是C48,而是C34,这个与塑料封装的伪排阻已经没有区别了。。。C481比C48的精度要高不少,但是温漂 ...

是的,我其实就是说当家的排阻温飘等等性能相差不大,缺被刻意分等级,好赚钱,反正就一家垄断,爱咋玩就咋玩,,,
2.手持表用这种排阻还是长稳比较牛逼,福禄克长稳很大一部分就是靠排阻长稳,胜利的189长稳是真不错,顺便说一句,福禄克手持表287到冬天测量电阻也是偏差非常大,100.00k电阻,能测到100.06k,温飘偏差也不小了,
3.论用排阻,我见过最没有下限的,最不要脸的就是国产同惠万用表,最新的1963彩屏6位半,居然用的是7129上面一样的傻大黑粗1776排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我其实就是说当家的排阻温飘等等性能相差不大,缺被刻意分等级,好赚钱,反正就一家垄断,爱咋玩就 ...

100K漂0.06%已经不能容忍了,不知兄台是温差了多少,按照30PPM来算,温差有近20度了。后续看看能不能搞一批C6,C7等级的EE电阻,搭些小容量的0805来调整阻值,这样看温漂能否控制好。老铁说的台表看不到排阻,排阻就这个德行,应该顶不住6位半7位半的精度和温漂要求。

网友:
排阻不是解决温飘,主要是解决成比例取值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理解这个对电压而言吧,电阻要受绝对温漂影响吧,不知道对不对呢?

我谈一下个人的理解,先见下图:

电阻最大比例误差:
C6815:0.05%
C48    :0.1%

最大TC温度系列误差:
C6815: 5ppm/℃
C48    :10ppm/℃
---------其它参数都是一样的,只是电阻比例不同而已。

     但C6815在5.5、6.5、7.5位万用表、电压表、校验仪、电能计等仪表上大量使用,甚至在FLUKE仪表上看到大量定制版本。

个人观点是:1766这类电阻,TC系数互补、温漂补偿的特征使得老化稳定能达到5ppm/K,完全可以满足4.5位万用表使用,经过筛选的电阻应用于6.5位也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谈一下个人的理解,先见下图:

电阻最大比例误差:

谢谢坛友答疑,C48,C6815的RatioTC是较高的,我以前注意到了10ppm/°C的匹配率温漂,没有留意到AbsTC绝对温调,总解释不了手中的表冬天电阻档温漂高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1.排阻这玩意真是玄学,其实相差不大的c48 c68,厂家刻意区别开
2.更玄学的是福禄克最新的8588a的排阻居然 ...

34401A的电阻网络器主要集中在浮地电路那一块:
1、LM399电压基准分压电阻,分别输出±10V给A/D、7V给欧姆电流源,5V参考给CPU的ADC。
2、DC放大器电路有个18K:180K电阻器,用于改善运放OP27输入。
3、A/D转换有个30k:30k:100k电阻器,采用电荷平衡,给积分电容充电。
4、直流高压分压器那边也有一个电阻网络器。
另外欧姆电流源有配比好的几颗电阻,也形成一个电阻网络。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坛友答疑,C48,C6815的RatioTC是较高的,我以前注意到了10ppm/°C的匹配率温漂,没有留意到AbsTC绝对 ...

要知道,我手中的JOY6.5小台表、手持电压电阻源表都是使用的C6815。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K漂0.06%已经不能容忍了,不知兄台是温差了多少,按照30PPM来算,温差有近20度了。后续看看能不能搞一 ...

自己用电阻搭分压网络代替排阻,100K及以下阻值低温漂电阻比较好买,主要是1M、10M电阻的耐压(10M电阻耐压要求1KV)和绝对温漂,以及相对温漂问题不好处理

如果10M电阻直接用原排阻,其它电阻自己搭,可能又会存在10M与其它电阻相对温漂问题,造成电压档温漂大,顾此失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