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个电火锅(Midea MR-FK150SC/HS152)

楼主(2024-09-24):
上周末晚餐正和家人涮着火锅,突然不加热了,趁着余温吃完了。

这个锅也差不多快20年了,记得小舅子公司发的,小舅子和他媳妇是同一个公司,每个发了一个,就给我们了一个。

底下三颗螺丝,拆了之前发现不用拆

把这三颗螺丝拆了,拿下发热盘

还有两颗梅花螺丝螺丝,不舍着用我的22合一,从我的多年收集的内六角扳手里找到一个合适的

用万用表测量了发热丝是好的,37欧,算了下1500W,没有虚标
那肯定是温度保险坏了,一测果然不通

220v 10a 192度的温度保险

某宝买了5个,换上就好了,又可以愉快的吃火锅了。。。

网友:
20年的电火锅,也是值了

网友A:
这种温度保险 不能用焊锡 只能压接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网友:
用电磁炉吃火锅也不错。

网友:
正如3楼所说,大功率电器连接要压接才能保证接触可靠!

网友:
老电器耐用

网友:
也有电火锅,但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原理,没有拆开过

网友:
有技术就是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温度保险 不能用焊锡 只能压接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不用等电器超温保险动作,烙铁直接帮你证明了温度保险的可靠是吧

网友:
动手能力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居然用了这么久   可以了啊

网友:
电锅不错,没有控温调温吗?

网友:
这里的压接是怎么处理的?买了专用钳子?

网友:
这个保险不会是假的吧,之前有网友买到假的

网友:
六角扳手真多

网友:
还是电磁炉效率高

网友:
如果是有不粘涂层的锅用二十年早该换了。

网友:
和我之次换开关的 小锅差不多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