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测一款12V2A同步整流电源适配器Portal AM24A-120F,发热小,性价比高

楼主(2024-09-24):
目前光猫台灯之类大量使用12V电源适配器,最近逛市场,发现一款12V2A电源适配器性价比挺高,方案使用的PI的控制芯片,输出使用同步整流,做了下测试,给大家分享一下。

电源外形、标签

这款电源是Facebook的一款智能屏的配套电源,飞宏生产,目前大量流入到市场,电源插头是带孔的美式插头,和中国的CCC标准插头不同,看到这种带孔的,一般都是外销产品,当然,完全可以插入到我们现有插座中使用。

DC输出线有2米,原配是图上那种小插头,由于量大,国内销售商统一的更换了5521,5525甚至4017之类的插头,可以根据需要购买合适的插头,目前价格未更换插头的大约7快左右,换了的8快多的样子。

原来厂家是配套这个东西用的:

知道为什么大量电源流落市场了把,这玩意不就是抄袭的百度在家智能音箱么,哈哈。

好了,回到电源本身。先上三围尺寸,相对还是比较小巧的。

测试仪器如下:

测试结果:

整机效率相当不错,满载工作发热量也不大。用在光猫这类24小时工作的产品特别适合。

纹波测试

上面两张图,是根据测纹波的标准方法重新测了一下,不使用表笔的地线夹(缩小地线环路),表笔设置为1X的,确实出来的效果有差异。

可以看到,纹波的频率和输出电流有比较大的关系,电流越大,纹波频率约高,估计是芯片在高功率下,提高了开关频率。纹波整体比较小,没有特别的尖峰,Vpp=130mV左右。

为什么推荐2A的呢,应为按照目前VI能效标准,2A的效率要求比1A的高。

对了,淘适配器,一定要选VI标准的,这种一般可以保证是近些年生产的,如果还是V标准的,甚至IV标准的,那都是十几年前的产品了,性能衰减的可能就比较厉害了。

这句话一般人我可不告诉的!,看VI标志,是看电源新旧的一个不错的方法。

电路介绍

这个电源的主控芯片是采用PI的产品:

这个芯片自带同步整流控制电路,理论上比外置的那种自适应的同步整流芯片效率略高,当然,自适应的那种非常方便自己改装使用,感兴趣的可以看看我这篇文章:充电器肖特基二极管升级到同步整流的方法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767&fromuid=1011040。

电源电路和标准电路类似,PI的芯片不需要使用外部的光耦,供参考:

主板上横着竖着叠了3个高压滤波电容,横着的还套了绝缘套管,这么小,塞进去这么多电容挺不容易的。输入设计比标准电路还要考究!!

-------------------

以下为拆机图,来源于网络:最后一张为同步整流MOS管

看完觉得有帮助的,望请点个赞,能有打赏,就更美了!

网友:
真不错谢谢分享!受益匪浅

网友:
做工还是挺好的。

网友:
这个电源不错,用料足,功率足。主控也比较特别

网友:
购买链接找到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skuId=571619218248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钱一个呢?

正文写了的哦,哈哈!
没有改插头的7快多点,改了插头的8块左右。

网友B:
是好东西。。。
这种贵的方案国内很少见,而且一般性那种电压可调快充用得多。
12V离30~40V耐压离得远,一般不担心过压,现在绝大多数单电压都是原边反馈了。

有这原件,这技术,直接做引出线三线,5V 9V typeC 水果机快充多好。。。

网友:
这个不错,楼主有没12V 5~10A的电源推荐。

网友C:
楼主分享下店铺

是某宝还是咸鱼

网友:
这电源做工还真的不赖,我有个航嘉插排里面的USB模块就是pi芯片的,夏天输出5V 2.1A满载也是微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分享下店铺

是某宝还是咸鱼

宝也有,鱼也有,多多也有。估计这一批货挺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好东西。。。
这种贵的方案国内很少见,而且一般性那种电压可调快充用得多。
12V离30~40V耐压离得远,一 ...

有些国外市场,专利墙比较厚,这个芯片你说价格也不贵,批量估计5块左右一片吧,当然国内几毛钱的也可以做一样的功能,哈哈!

网友D:
请教一下:
好像记得说电源负载电流越大,电压会有所下降。
楼主测试的怎么负载电流大了,电压反而略微上升呢?
表格上看空载0.05A时11.74V,电流2A时12.13V。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
好像记得说电源负载电流越大,电压会有所下降。
楼主测试的怎么负载电流大了,电压反而略微上升 ...

感谢你的认真阅读!你说的现象确实存在。

现在很多新设计的电源IC都带一个“线损补偿”的功能,随着电流上升,会略微提高输出电压,抵消线缆上的压降。

尤其是5V的适配器,这个功能特别有用。

网友E:
同款电子负载,不过外壳是自己DIY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款电子负载,不过外壳是自己DIY的。

特别喜欢这个用于CPU的散热器做的功率管散热,高效又安静,比后来出的整机我觉得散热方面还要好些!

网友:
不需了,当年卷款的k2p电源还有2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认真阅读!你说的现象确实存在。

现在很多新设计的电源IC都带一个“线损补偿”的功能,随着电流 ...

谢谢楼主解惑!
“线损补偿”这个词倒是看到过,楼主这么直观展示就明白啦

网友:
用料不错,PI芯片是高端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