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性价比最高的收音机FM天线推荐

楼主(2024-09-24):
    大概3年前我新房子装好了,因为没有考虑入住所以没开通网络,所以就在网上买了一个可以接收地面波的天线,这个天线有放大器,采取USB供电,大概在高层27层能收到10多个台。后来这个天线闲置了,一直在吃灰。

因为自己长住的房子在1楼,收音机信号一直不怎么好,自己买过小环天线,制作过偶极天线,效果还都将就,但就是收起来有点麻烦。端午节突然想起这个闲置的电视天线,心想这个天线会不会适合收音机上?说干就干,买了拉杆天线(结果螺丝不匹配又搞了个转接的不锈钢)和转接头,把天线稍微改造一下,加了拉杆天线。

收了后大概这个样子,经过测试,效果特别好,比小环天线还好。

网友:
好用就行,就是台没啥内容

网友:
还能这么玩,真好
感谢分享

网友A:
为了效果换房吧
买个顶楼的房吧

网友:
有放大器似乎好些,自制的天线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效果换房吧
买个顶楼的房吧

我有个27层的房子

网友:
楼主房多多啊

网友:
收音机不错!伊顿Field BT吗?

网友:
这种天线,公交车上很常见

网友:
自己用软线做一根不好吗, 头上带个钩子, 平时卷起来, 用的时候找地方一挂, 多方便

网友:
自从住上楼房 发烧买的天线放大器  忍痛出给了省城网友!

网友:
现在也没啥好节目了 电视好久没看了  收音机全是买药的

网友B:
有安装条件的话装个莫松天线也不错,取材容易成本低效果好。

网友:
我直接从一个6芯的控制线里剥了6根加一块总长8米左右的线,然后一头留多点用胶带粘到窗户玻璃上,另一头引到床头装一个小鳄鱼夹,用的时候直接夹收音机自带的拉杆天线上,会比直接用天线多两到三个台(主要是我在地方,本身台也就不多)
所以终极方案是把别人送的一台苹果5S,装了个龙卷风收音机的APP,不装手机卡接WIFI,想听的时候直接听通过网络直播的外地电台

网友:
一楼墙外拴个晾衣绳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安装条件的话装个莫松天线也不错,取材容易成本低效果好。

之前住的房子在空调机位上做过,现在空调机位过不去了,就丢了一条线放在窗边

网友:
谢谢分享,有机会试试看

网友:
里面是三极管放大还是高速运放,拆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