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万用表UT136A有显示,但是测量功能无,咋回事?

楼主(2024-09-24):
调到电压电阻都能显示ac、dc、欧等字样,但是就是没有测量数字出来。

电池、led灯,接电流档,灯泡能亮,说明表笔直接没有断路,但是无电流显示

拆开了,没有发现任何烧的痕迹。

保险丝一个断了,但是我用电线连起来,也不能显示具体数字。

这破烂玩意很少用。上次也是突然就坏了,送修麻烦死了

在某官方自营店买的,花了近百元,但是质量很差,用了没一个月就坏了,快递给原厂修了一次。

然后回来后,发现跟没修似的,亮屏显示没有了,还时常不能用,就跟我现在的情况一样,过一段时间又可以。火大

网友:
咋回事?
表是坏的。

网友A:
拆开看看,让论坛中的高手帮你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让论坛中的高手帮你分析一下。

拆开了,没有发现任何烧的痕迹。

保险丝一个断了,但是我用电线连起来,也不能显示具体数字。

网友:
现在的状态还是不要进行仪表类维修研究,会伤了自信心的,坏了找不到明显问题就换个新的.

网友B:
优利德,可以发回原厂维修。

网友C:
这里怼怼,那里怼怼不烧才怪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优利德,可以发回原厂维修。

UT136A早就停产了,而且不能没有焊盘无法更换主控,寄过去优利德不会维修的,会给你寄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怼怼,那里怼怼不烧才怪呢。

谢谢批评!虚心接受!

我没想到有保险丝还这么脆弱,放烧功能这么脆弱。

网友:
发给不会修大师研究下。不会修大师若说不会修了,那肯定报废了。

网友:
保险丝烧了,不说测量什么烧的,不好分析,如果是测市电烧的,主要考虑铜箔烧断,可以仔细观察细线和元件根部,保护管击穿之类的故障

网友:
楼主火大,不小心把表骚坏了。。。

网友E:
我以前淘宝商家促销时,
16元买了一个ut136a,
很好用呀,
带全保护,
有时电阻档捅到电压,
也不会烧坏,
已经用了几年了,
性价比超高的。

网友:
很可能是保护三极管击穿了,再找个表测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淘宝商家促销时,
16元买了一个ut136a,
很好用呀,

我是你三倍以上价格在jd买的。

但是质量很差,用了没一个月就坏了,修了一次。

然后回来后,发现跟没修似的,亮屏显示没有了,还时常不能用,就跟我现在的情况一样,过一段时间又可以。火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UT136A早就停产了,而且不能没有焊盘无法更换主控,寄过去优利德不会维修的,会给你寄回来 ...

未必是主控坏了啊。

在某官方自营店买的,花了近百元,但是质量很差,用了没一个月就坏了,快递给原厂修了一次。

然后回来后,发现跟没修似的,亮屏显示没有了,还时常不能用,就跟我现在的情况一样,过一段时间又可以。火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