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套件做了个T12l烙铁

楼主(2024-09-24):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买的控制板和手柄套件,自己买了个外壳,放了个100W的24V开关电源,加了个三合一电源插座。考虑稳定性,买的数码管显示的控制板。
材料总计90元。试了一下,挺好用的。

网友:
中间的方孔开的不美观

网友:
很不错了。
头子也单独买的吗?
看得我也心动了。

网友:
90不便宜了,可以买成品了,当然成品不能给你用100w电源

网友:
输马管有点小啊,我觉得最好用那种斜面的箱子。

网友:
外壳用150x100x40的仪器外壳红包后5毛左右的不香吗?

网友:
这盒子够大的,不钻几个散热孔?

网友:
T12讲究的是小巧便携,美中不足盒子大了

网友:
用茶叶盒也做过,用原始变压器,616洞洞板,记号笔做手柄,短、轻很好用,还有用其它套件做的,好像有8台喽!

网友:
90不便宜了

网友:
90真心不便宜

网友:
数码管位置贴一个遮光贴纸就OK 了

网友:
用8838壳子没贵多少 好看很多

网友:
90米,感觉不便宜了。

网友:
这壳子够大,安装操作从容,显示屏开孔可以再打磨平整些

网友:
自己做价格真有点高了。

网友:
套件有链接吗?

网友:
用防水盒 是可以的  但要考虑散热

楼主:
套件是多多上买的55元含烙铁头,电源25元,盒子加三合一电源插头10元。也不是特别了解,这样比较省心。盒子的两个侧面都开了散热孔。

网友:
一套下来也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