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闲鱼捡垃圾,这次失算了

楼主(2024-09-24):
这位估计也是高手2个35软妹币,价格还可以,今天到货,58XT完全没有反应,重植后,能识别了,可惜炸ce了,这个只能换颗粒了;46en那个,偶尔有反应,按压某一个颗粒能开卡,凉了还是掉盘,就是虚焊了,拆下重植吧,结果没有这个钢网,万能的某宝也没有发现,只能买万能钢网???

拆掉一个,3个能开90,不遵循不能3贴???

楼主:
买之前,我以为那个字库是BGA153的

网友A:
买锡球,没几个点,手摆要不了多少时间。原来我SM2254G都是一个个摆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锡球,没几个点,手摆要不了多少时间。原来我SM2254G都是一个个摆上去的。 ...

现在只有锡膏,眼神不行了,手还小抖

网友:
确实便宜,想想两三年前,一片128G的要价6~70!

网友:
固态便宜不少了,现在同容量价格和机械盘差不多了

网友:
这种拆开过的看都不要看。都是老玩家挑下来的废品。想占他们的便宜那可能吗?

网友:
这叫花钱找事做。

网友:
固态便宜不少了

网友:
啊这个是EMMC还是UFS多少的啊
好奇怪啊

网友B:
还是收一些坏的原厂盘省心。这些小厂盘就是外面贴纸上写的型号一样,里面有时候不同批次用的主控和闪存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收一些坏的原厂盘省心。这些小厂盘就是外面贴纸上写的型号一样,里面有时候不同批次用的主控和闪存都不 ...

大厂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看主控,看颗粒就行了

网友:
还能这样处理,真厉害

网友C:
想在咸鱼上面捡个漏很难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想在咸鱼上面捡个漏很难的。

那要看捡谁的漏,职业卖家的想都不要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厂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看主控,看颗粒就行了

大厂的网上搜下拆解图,照着收准没错。我还没看见过英特尔、东芝、闪迪这些同型号临时该方案的而且原厂盘都是正片,一般来说品质更好些

网友:
海鲜市场便宜出的,基本都是高手修不了的,当配件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要看捡谁的漏,职业卖家的想都不要想

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湿鞋,偶尔翻车正常

网友:
大不了再原价出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