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半导体制冷手机散热器,简单测试

楼主(2024-09-24):
手机用不着,买来测试led光源用的,
pdd用券21块,感觉自己做一个也差不多要这个价钱

就这几样东西,夹持、磁吸两用,
散热器本体重量63克,直径62mm,厚度22mm,送的磁吸铁片直径60mm

装上夹具的样子,可以夹住手机,
在手机、平板背面粘上引磁片,散热器底面外圈有磁性,可以吸住

上电光污染,两档风扇,风不算大,声音很小

制冷面,表面好像是不粘锅一样的涂层,
很丝滑,有冷凝水或脏了容易擦干净

风从顶面进四周出,半导体制冷片工作时一面冷一面热,温差可达50多摄氏度,
所以四周吹出的是明显热风,用在手机上只怕体验不好

标称15w功率,实际上电瞬间最高15w,一般维持在风扇低速档约11w,高速档12~13w

上电底面很快就冰冷,室温26摄氏度开两分钟明显结霜,
哈气增加湿度马上凝露,不动就形成过冷水,敲一下可以看到过冷水快速结冰过程

温度计转个角度,正放会受热风影响

持续开启会结比较厚的冰

用强光手电中档持续打开做热源,散热器不开温度会稳定在57摄氏度,
开启散热器,风扇高速档,约两分钟降到20摄氏度,约4分钟降到8摄氏度后保持稳定,
总体效果不错

下面开拆:

用镊子尖挑开底面外圈塑料装饰,磁吸环三个卡扣固定,下面是三颗螺丝固定
内部结构非常简单,就不多介绍了,感谢观看

网友:
做工很不错的样子,效率也不错,一般好的温差片都能在60度左右的温差,你这个应该还没有衰减。

网友A:
用这个手机里面会不会结水珠

网友:
这种半导体的就是制冷太快,太集中。

网友:
我的老手机有时也热得厉害,是不是也要搞这个来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手机里面会不会结水珠

制冷面温度低,但你不可能在散热器与外壳之间填充导热材料,
所以热阻高,到手机部温度不至于降到露点以下的

网友:
制冷效果不错。冷面圆形太小,靠接触降温效果会打折扣。搞成可调恒温点的冷风吹手机不知好不好

网友B:
这个制冷器不错,但是寿命怕不行,制冷片不是密封的

网友:
效果不错,这工作电流也是可以的

网友:
居然看着好像很不错的样子啊

网友:
居然表面结冰了的

网友:
这个夏天做个冷饮杯垫还不错

网友:
样子看着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制冷器不错,但是寿命怕不行,制冷片不是密封的

是的,制冷片内部也会结霜凝露影响寿命,下次弄点704围一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手机里面会不会结水珠

手机还会发热呢不至于

网友:
做工和价格都不错啊

网友:
手机都快要标配风扇,这科技走歪了

网友:
做工很不错的样子

网友:
看起来挺不错的

网友:
制冷效果不错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