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酸电池主动均衡器有电容储能,磁环储能,变压器降压,各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24-09-24):
最近才知道,铅酸电池也有均衡器了。
除了被动均衡(消耗电量)
还有主动均衡(能量转移)
主动均衡有
电容储能的
磁环储能多通道均衡(5A电流,限1.2v压差)
变压器总电压降压对单个低电压电池补电(2A恒流,无限压差)

各有什么优缺点,哪种更好???

个人认为铅酸电池也是有必要均衡的,至少改善了电池组的水桶效应,保护和延长了较差电池的寿命

网友:
哪种都有用,但是又哪种都没用,

网友:
搭车问一下,现在大部分电瓶车充电桩都是计时充电,这种情况用哪种均衡模式比较好?

网友A:
被动均衡的就好,安全第一。

安全好用的就行

楼主:
还是有用的
至少能改善电池组的水桶效应
保护较差电池延长寿命
防电池过充发热

磁环储能多通道均衡(5A电流,限1.2v压差)
变压器总电压降压对单电池充电(2A恒流,无限压差)
这两种模式哪种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动均衡的就好,安全第一。

安全好用的就行

被动均衡不能改善水桶效应
充电时最差电池电压最高,白消耗能量
用电时最差电池电压最低,水桶效应出来,越用这电池伤害超大,加倍短寿

网友:
均衡当然有用,只是低成本铅酸用均衡器增加成本导致价格高,又有几个人会选铅酸

网友:
铅酸不用均衡,

网友:
铅酸电池均衡作用有限,而且绝大部分都是电池组而不是单体。铅酸电池充电效率也不及锂电池,如果是主动均衡加上电路消耗,转换效率等,除非电池个体之间容量差太多。

网友:
建议用 磁环储能多通道均衡 的主动均衡,大压差得注意好散热。比电容的稳定还有体积小均衡电流大

网友(2024-11-09):
铅酸电池不适合做主动均衡,因为它的寿命就150次左右,难道你还拿一半寿命出来做均衡吗?

网友:
关键是铅酸的循环次数太低,所以没人愿意这样搞

网友:
做了个5串均匀板,给电动工具电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