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不通电的老苏泊尔电压力锅

楼主(2024-09-24):
           前几天,我经常去取快递的一个快递驿站,叫什么熊猫快收的快递大姐,让我帮她修一个不通电的苏泊尔电压力锅。说是她女儿找别人看了,说是找不到配件。当时一听,我也心凉了,都不想修了。后来一想,算了,给看看,如果真的修不好,大不了原样返回。

           第二天开始拆机,昨晚听大姐说,是忘记放内胆,就加水和米然后通电就不工作了。 以为只是温度保险烧了,所以就打开看看,经过仔细检查,发现温度保险没有坏。然后拆下电源板,经过初步检查,没有发现明显问题,最后检查了一下开关变压器,一测,开关变压器初级竟然有一组不通。拆下一看,果然是变压器初级一组线烧断,但是线很细,几乎焊接不上。难怪上任维修员说是电源板不好修,那就上网去看看,有没有同型号的变压器和同型号的电源板。上某宝和某多多,发现都没有这款电压力锅的电源板。无奈只好硬着头皮干吧,万一变压器修不好,就用当年刘师傅的那一招,外接一个电源板。经过多半个上午的焊接,那个变压器线终于焊接成功。装在电源板上试机,各组电压正常。谢天谢地,没有把变压器线圈里面烧坏。经过测量,该机的电源板为两组输出,一组18v,一组12v。想不来这18v给哪里用,但是那组12v经过降压到5v给主控板上用。
就是这款,看生产日期好像是2012年的

这是修好的样子,在进行做饭测试

准备开拆

拆开后的样子,右下角是电源板

准备拆电源板

这是修好后的电源板

这是修好后准备安装的样子,顺便也把里面的卫生打扫了

电源板特写,为了修复后的变压器使用长久,给变压器那个脚附近上了硅胶,防止其震动后脱焊。

网友:
我更想知道楼主与快递大姐女儿的关系。

网友:
我家那个也好多年了,现在感觉时间不对(当然了,以前也没太在意),比如煮稀饭,40分钟,他会停在20分钟好久,一直是20分钟,之后才慢慢的时间变少,煮稀饭至少1个多小时,然后等她自然压力释放,也就是说至少1个半小时才能开盖。

网友:
如今这些电器,不要想着有啥配件,木有!坏了大概率要换新的。

网友:
电子温控比机械温控的故障率高

网友A:
瞎猜的,18v是不是开关电源的供电

网友:
又可以再战几年

网友:
带压力的不敢动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苏泊尔的电压力锅还是值得一修的。

网友:
技术杠杠的

网友:
就这人工费,能买一个新的

网友:
坏了大概率要换新的。

网友:
修好又可以好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瞎猜的,18v是不是开关电源的供电

不是吧,继电器还要用电呢

网友:
“是忘记放内胆,就加水和米然后通电就”大姐太厉害了~我班上小妹也是淘好的米倒进电饭锅了才发现锅胆还在外面。
能修变压器~技术不错,变压器细线圈与焊脚之间的常有断线,可能拉的紧被热胀撑断的吧?

网友:
小家电电源部分还是比较好修的,一般初级就是八脚电源芯片的,电路简单。

网友:
压力锅是有使用年限的,2012年生产的是不是快要到报废期了。

网友:
换电源板了?

网友:
又省了换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