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遥控Led小灯

楼主(2024-09-24):
可以贴到床头或桌子上,拆开把里面的暖色灯珠换了,增加亮度

网友A:
最好换同规格的灯珠

网友:
换上去的灯珠是其他地方拆的?

网友:
这16个灯珠同时开的话,电流算300ma也有4.8W了,看这个蓝皮电池会不会耐用哦?

网友:
咋换灯珠?上几张图,让大家也学习学习
感谢分享

网友B:
吧所有灯珠都换了

网友:
一个电池续航时间估计不长。

网友:
楼主能把电路图描出来就好了

网友:
小夜灯用感应的方便

网友:
焊接灯珠的工具专业啊

网友:
建议都换暖白LED,能减少蓝光对眼睛不好,比高显色灯珠便宜。

网友:
黄的,暖的都不喜欢,还是白光舒服

网友:
这个遥控感觉不实用,毕竟就是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吧所有灯珠都换了

不知道应该换哪个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换同规格的灯珠

如果想换亮点的灯珠的话,买哪个型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想换亮点的灯珠的话,买哪个型号的?

全部换,电压值一样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部换,电压值一样就行

我这个应该买电压值多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应该买电压值多少的?

开灯的时候测量单颗灯珠两端电压值

网友:
都拆开了,顺手再加两节电池

网友:
三色灯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