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电脑不识别Toshiba 1920GB,还有救吗?

楼主(2024-09-24):
连电脑不识别,TC58NC9K16GSB,请问位大佬还有救吗

网友:
我的14T也如此

网友:
兼容性不好呗

网友:
这盘出问题很难修复。

网友:
我好奇的是你这盘怎么坏的?

网友A:
这盘没记错里面有个超级电容来着,尽量链接电脑自带的电源,然后开机等一会儿再重启下,看可否认得到。
不行的话就换台电脑或者用USB转接卡试一下

网友:
是不是经过锻炼的服务器盘

网友:
拆了可以做好多U盘

网友:
这个可能只有搬板啦

网友:
试试接外置硬盘盒或者易驱线,据说不兼容10代(或11代?)以上的CPU

楼主:
在磁盘管理里面出现致命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盘没记错里面有个超级电容来着,尽量链接电脑自带的电源,然后开机等一会儿再重启下,看可否认得到。
不 ...

出现致命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盘没记错里面有个超级电容来着,尽量链接电脑自带的电源,然后开机等一会儿再重启下,看可否认得到。
不 ...

致命错误。

网友B:
看能不能安全擦除,或者拆开看看什么主控找对应量产工具。

网友:
有这个盘 暂时还没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能不能安全擦除,或者拆开看看什么主控找对应量产工具。

别的盘可以安全擦除,但东芝企业盘安全擦除必死无疑,秒变大板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