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各种快克 白光 速工 安泰信 等等正品山寨861dw热风枪内部拆解做工图

楼主(2024-09-24):
不废话 直接上图

坛友来评判谁的做工好? 性价比高?

  安泰信 st862d  (700全新)

速工 8610d (500全新)

白光 861dw (450全新)

快克861dw 新款 (二手600 全新1200)

速工861dw 老款 (350)

维修佬 ds880 (二手500)

优尼科思 861dw (400左右)

速工861dw 新款 (减配全新350)
因为新机 未能全拆 只能管中窥豹
风机是所有里面最差的 两线全塑料一体风机
没有驱动板 直接从主板两根线插接控制  似乎还是有刷

网友:
真的山寨啊

网友:
进来了解对比的,好做参考

网友:
感觉都不怎么好

网友:
现在的泵机都改成这样了吗?以前是个方形的啊

网友:
商品时代,主要是考虑降成本第一,质量放第二,,,

网友:
都是能缩水就缩水

网友:
气泵的比风机稳

网友A:
感觉变压器好小!

网友:
这种小气泵会比858D.990AD的气泵好用吗?

网友B:
楼主请教一下,现在的的热风枪里面的吹风的鼓风机网上有卖的吗?是啥型号,有刷还是无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变压器好小!

变压器实际上只给控制部分提供电源。

网友:
楼主照片拍得风机有多根线的也有2根线的,快克的风机肯定是无刷的,别的有2根线的肯定是有刷电机。无刷的要好很多,有的没拍到几根线不好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教一下,现在的的热风枪里面的吹风的鼓风机网上有卖的吗?是啥型号,有刷还是无刷的? ...

某宝或多 搜:涡轮风机热风枪 或涡流风机。实在不行 拿图搜

网友:
谢谢分享!! 一分钱 一分货了。

网友:
那来这么多热风枪

网友:
有几个电机是2P接口的,都是有刷的了!

网友:
看着做工都差不多,标配一个小鼓风机

网友C:
之前拆过几款快克的 时间长了风叶打滑 都是8线风机 里面也几乎是满的,这果然山寨 那么空 变压器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拆过几款快克的 时间长了风叶打滑 都是8线风机 里面也几乎是满的,这果然山寨 那么空 变压器也小 ...

目前看 快客做工是最好的 安泰信其次 主控板都是smt32单片机 风机也是真无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