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USB延长线 gen1和gen2是否一样的?

楼主(2024-09-25):
最近打算升级电脑,原来拉到桌面的延长线是1.5米的绿联USB3.0,A口的,相当于USB 3.1/3.2的gen1标准,如果插到新主板的gen2口(也是A口)上,不能用?还是降速?还是跑满10G?

网友A:
只要不是GEN2*2接口,应该是一样的线序。

但是延长线难免有信号损失。

至于GEN2*2就是C口满针了。

网友B:
期待这样的测试。

网友:
非常好的问题,期待测试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不是GEN2*2接口,应该是一样的线序。

但是延长线难免有信号损失。

gen2x2肯定是Type-C了,听说20G带宽,对线缆长度要求很高。现在新主板上很多都有这个接口了,但是谁会钻到桌子底下去插Type-C呢,所以还得是C-C的长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这样的测试。

你们主机和笔记本上都没有Gen2口吗?我以为很常见了,大家都知道,所以来问问。

网友A:
引用 楼主:
gen2x2肯定是Type-C了,听说20G带宽,对线缆长度要求很高。现在新主板上很多都有这个接口了,但是谁会钻 ...

不一定非在主板后面,

也有在前面的,比如我这个,前面板一个3.2gen2*2,一个3.2gen2*1,二个USB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非在主板后面,

也有在前面的,比如我这个,前面板一个3.2gen2*2,一个3.2gen2*1,二个USB2.0.

那你是否有延长线试一下Gen2口能跑到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你是否有延长线试一下Gen2口能跑到多少?

大概就这样的速度,发热到时很大。

ASM2364+PM981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就这样的速度,发热到时很大。

ASM2364+PM981A

这是gen2x2的Type-C直测的吧,基本能跑满,不过我的机箱面板没有这个口。我的意思是测那个gen2的A口,加USB3.0的延长线,能跑到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gen2x2的Type-C直测的吧,基本能跑满,不过我的机箱面板没有这个口。我的意思是测那个gen2的A口,加U ...

那个A口900多M,

那线我自己做过,看我以前的帖子,用网线做也能跑900多M,测速能1000出头;用专门的USB线做也一样,要求不高,但最好屏蔽,否则会干扰WiFi,蓝牙。

一般硬盘盒的延长线也就15厘米左右,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A口900多M,

那线我自己做过,看我以前的帖子,用网线做也能跑900多M,测速能1000出头;用专门的USB ...

我是从屁股后面拉2根1.5米延长线到桌面,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