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电脑休眠和睡眠功能对SSD会有很大损害

楼主(2024-09-25):
电脑休眠和睡眠功能对SSD会有很大损害,每次唤醒,发现硬盘位置会很烫,用久了开机就找不到盘,用了还没1年就挂了,不过京东直接换新的。

使用SSD硬盘,建议关闭电脑休眠和睡眠功能,只关闭屏幕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倒是没注意呢,办公的机器用了好几年了而且经常不关机,目前还好

网友:
硬盘质量差

网友:
爱国者..................换三星、东芝之类的品牌吧.................

网友:
俺觉得是你的固态有问题

网友:
好不容易发明了睡眠和休眠功能,就给你这样否了

网友:
应该是硬盘本身原因

网友:
我用的二手三星PM981a 512GB,用了2年半了,天天休眠,健康度下降到99%了,
浏览器标签三四十个,休眠的话第二天不用重新打开,很省事,
B站学习Creo、八十年代流行音乐、紫雨老戴黑神话视频可以直接继续播放,
龙之家族也可以直接继续播放

网友:
应该还是固态本身的问题,不同品牌有各自的固件差异,有的可能没有针对电脑休眠和睡眠进行优化

网友:
我也是一直使用休眠  休眠后硬盘就断电了  没啥问题呀,考虑一下是不是电脑太老了或者硬盘质量不行

网友:
盘不好吧,一直没问题。

网友:
固态就三星,铠侠,英睿达,英特尔,西部数据(闪迪),还有个不怎么出名的海力士,剩下的就是其他。

这5个还不够你选的话,那就随便了。

三星830已经用12年了健在,还有搜PM981A买来就写入330TB,健在;PM9A1稳稳的,最近拣了个小盘王者海力士的BC711,正在体验中。

我用固态十几年就一个都没坏过。

给别人买装机的国产盘(人家就要便宜)倒是坏过一个,但是才个把月,换货了。

网友:
说明你太爱惜硬盘啦!从机械硬盘到sata固态硬盘到pcie固态从来没关闭什么休眠和睡眠功能,固态硬盘不是用坏的而是嫌容量太少换大固态!

网友:
我电脑也从不开这两个功能,直接关机

网友:
固态就三星,铠侠,英睿达,英特尔,西部数据(闪迪),还有个不怎么出名的海力士,剩下的就是其他。

网友:
睡眠也好,休眠也罢,都是对硬盘的正常读写,只能说是硬盘自身品质不够好。

网友:
看来大家都不认可,放心了.

网友:
休眠和关机一样硬盘是断电的。。。

网友:
睡眠好像要把内存写入硬盘,所以有点影响,但一次写入几十个g应该没啥影响

网友:
电脑从来只休眠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