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联想狗骨头0712A1965拆解尝试维修求助

楼主(2024-09-25):
偶然得到一个联想狗骨头2012A1965拆解

初步看到 主滤波电容已经失效,拆下。

背面开关管mos短路,线路有烧断痕迹,保险丝是好的。

整流桥也是好的。
主控好像是OB2279

维修遇到的2个问题:
1.背面部分一个稳压二极管短路,不知道是多少V的。
2.开关管处电阻?烧糊,看不到
3.疑问3 开关电源保险丝 有一个是原厂T3A250V,可以换成0.5A的吗?
按照电源功率计算 220V*0.5A*功率因数 (0.8) =100W          =输出20V*3A 可以满足的啊、

网友:
有一个IBM狗骨头,双输入的,220V和12V的,适合车载使用。

网友:
只是感觉把线绕到盒子上很艮,戴尔啥的都这么整,原来叫狗骨头啊。
这电路也不错,散热片那么厚,不过没有那种升压线圈差点事。
保险丝不能用小了,不然开机冲击会爆,那个电阻应该是mos管的电流反馈的几欧吧?其他的有相同件替换一下可能也成。

网友:
这更骨头太粗

网友:
我还是头次见到这种狗骨头外形的电源。

网友:
这种电源不常见呀!!!

网友:
联想产品原配的电源用料都不错

网友A:
背面哪个稳压管短路都没指出来

网友:
挺经典的电源

网友:
大概是09年左右的产品,这个是力信代工的,主供一些低端笔记本,比如天逸系列,质量比较一般。
同外形的还有其他几个代工比如说光宝,做工就好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面哪个稳压管短路都没指出来

和470并排的哪个。

网友:
mos管S极电阻貌似1W 0.33欧的,OB2279左上角貌似有个电阻烧糊了?

网友:
狗骨头外形电源

网友:
这款确实很经典啊

网友:
我当年09年买的Y450本本就是这个电源,可惜2012本本坏了,当时不会修300块买垃圾了。电源现在还留想用

网友:
拜托,是骨头形状,不是狗骨头形状。

网友:
不好修,数据不明,有较大的难度,努力!

网友:
等结果 ,修好没有?

网友:
这造型挺有意思。

网友:
电源啊,还以为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