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Kress 手电钻充电器一插电就生气冒黑烟

楼主(2024-09-25):
Kress 手电钻充电器一插电就生气冒黑烟。其实用的不多,一年也就充电几次,但是也还是突然坏掉了

直接丢了,咸鱼买了个二手的30快

网友:
好像开关管坏了啊

网友:
电容侧面烧了?电源芯片烧了?

网友:
估计不光是电容烧了。

网友:
新的吗?可以找商家啊

网友:
质保期内找商家,质保期外自费维修或更换

网友:
不是应该标示12.6V嘛。。。。。。

网友:
肯定不是电容,应该是驱动芯片和功率管挂了

网友:
平时没伺候好,关键时刻掉链子了

网友:
自己修修么,这个充电器还是蛮好的。

网友:
个人看法:该充电器高低压布局不合理;高压侧的电源开关管,虽然带一个小散热片,太靠近那个高压滤波的大电容,长期受热,电容失效,会导致开关管的动作频率加快,开关变压器发热更大,不烧才怪;还有其它问题,楼上大神讲了,此处不再赘述。

网友:
电容坏了才会冒烟啊

网友:
铜箔都炸出来了

网友:
基本报废,大概率主控芯片也烧掉了

网友:
电源芯片挂了

网友:
卡胜还是不错的,楼主这个

网友:
电路有点复杂呢,看铜箔冒烟了?冒烟断电可能故障功率管穿了吧~如此兴许故障不复杂?

网友:
有能力就修,没能力就换,看情况应该是比较严重。

网友:
能换就换吧!!!

网友:
电源芯片烧了,得换,外围也得换,值得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