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维修48v8A充电器打嗝故障

楼主(2024-09-25):
拆修一个48v8A电流的充电器

很重,铝壳的,

mos管都是大大的6r165p,

电源管理芯片UC3844

变压器和很大

电容就更大了

整流桥没有散热器

下面说一下故障现象,电源打嗝,换了启动电容,启动电压12-14不稳,误触了UC3844的2个脚,mos管击穿了,这都是串联灯泡下测试的

网友:
这变压器的安装方式咋这么个性?

网友:
电源有问题时容易爆,太吓人

网友A:
一看就是老战士了啊

网友:
感觉这板子的高低压隔离可能做的不太够,有电死人的风险,最好别修也别用了

网友B:
2个60V铅酸蓄电池的充电器。一个空载75V,一个才55V,没有匹配电池无法测试好坏
你这还是换IC吧,要不整个48V恒压电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是老战士了啊

铝合金外壳的不多见了,概率大

网友C:
楼主应该用纯净水给电路板洗个澡,特别是3844要拆下来,把引脚和插孔洗干净,以免接触不好;把3844供电脚的电容,应该是50V的那个,检查一下容量是否减小了,需要更换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个60V铅酸蓄电池的充电器。一个空载75V,一个才55V,没有匹配电池无法测试好坏
你这还是换IC吧,要 ...

你充电器一个电压高了,一个电压低了,应该是次级电压反馈电阻阻值发生变化哈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用纯净水给电路板洗个澡,特别是3844要拆下来,把引脚和插孔洗干净,以免接触不好;把3844供电脚的 ...

就是电容小了,换上还是不能正常工作,测试启动电压的时候触碰到了别的脚,然后灯泡就长亮了,一测mos管击穿了,不知道还有哪里坏了

网友:
打嗝是有几种可能,后级有短路。VCC辅助供电故障无法建立正确的工作条件,电源一直工作在启动保护,启动掉电启动掉电

网友:
打嗝故障关系的电路元件有很多,二次供电电路较为常见,另外还有3844的电流检测反馈取样电路,光耦1、2脚的电容,324(358)的电流检测电路等

网友:
看到电源就害怕,之前把楼道里面电闸搞掉过。现在电源坏了就换,不敢动

网友:
这电源河底捞出来的嘛

网友:
别瞎换东西。得有个思路。有可调电源,加到后级,看看有短路没,反馈回路怎么样。排除完后级,再单独给3844加直流电,看看工作条件怎么样?如果没问题,那就是辅助供电部分了。

网友D:
以前修过同款充电器,遇到过炸机的,电源管,3844,一些电阻,全坏了,建议你把检流部分都查一下。把3844供电部分也要查一下,比如变压器开路,限流电阻开路,整流二极管开路,只是启动电压电流是不够的。还修过一次是那个可调电阻坏了,开路,什么故障现象忘了。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165W,明显小一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修过同款充电器,遇到过炸机的,电源管,3844,一些电阻,全坏了,建议你把检流部分都查一下。把3844供 ...

一开始打嗝次级输出有电压,有电流,短路正负极打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