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各位大侠闪迪这个主控有没有开卡工具

楼主(2024-09-25):
各位大侠直接上图,如果没有开卡工具,搬板支持的SSD主控或者U盘的主控,闪存颗粒带锁吗?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闪迪开卡建议直接放弃。

网友:
试试2258XT,可能可以

网友A:
没有开卡软件,搬板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开卡软件,搬板子吧

这个带锁吗?

网友:
闪迪西数都开不了的

网友:
还是放弃吧,别折腾了。

网友:
闪迪别想了~~

网友:
整不了这个

楼主:
统一回复谢谢大家,做U盘也不行?3281之类的

网友B:
搬板做U盘的话也是要看ID才能确定的。闪迪的丝印向来不固定,同一ID可能会有好几种丝印。不过58XT的U盘板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搬板做U盘的话也是要看ID才能确定的。闪迪的丝印向来不固定,同一ID可能会有好几种丝印。不过58XT的U盘板应 ...

好的,谢谢,到时试试

网友:
这个工具应该不好找。

网友:
西数别想了,老老实实拆颗粒

网友:
闪迪真是不好弄。

网友:
好像是biCS5颗粒吧。

网友C:
看到闪迪就赶紧“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闪迪就赶紧“闪”

以后不买闪迪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