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b550m重炮手和迫击炮的cpu温度问题

楼主(2024-09-25):
我是由b550m迫击炮更换为重炮手,其它配置没变。使用迫击炮时,aid64的中央处理器(cpu)和cpu二极管的温度是一致的。当我将主板换为b550m重炮手之后,中央处理器(cpu)和cpu二极管的温度差别非常大,有时中央处理器(cpu)温度才50度,cpu二极管的温度能到70度。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重炮手主板有问题,大家也是这情况吗,是不是正常的?要是主板有问题我就要去售后了。

楼主:
这个是重炮手的aid64温度显示。

楼主:
两个主板来回更换了两次,系统也重装了。

网友A:
你先核对一下两块主板的BIOS设置,特别是CPU的相关设置,
你仔细核对,看看是不是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核对一下两块主板的BIOS设置,特别是CPU的相关设置,
你仔细核对,看看是不是有区别。 ...

两块主板都升级最新bios。bios采用默认设置。两个主板bios对比,做不到呀,主板上很多设置都不同名。

网友:
既然你都做不到,还问坛友有用吗?
很少有人会这么升级吧?

网友:
这个其实不光看的主板,也看的软件调用的是哪个接口。
按照原理来说,CPU二极管指的是CPU的热点的温度,CPU指的是整个U的温度,热点要比整个U的温度高才对。

楼主:
烤机时的温度

楼主:
重炮手bios中的温度也是不同的。

网友:
等回去看下我的B450M迫击炮MAX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重炮手的aid64温度显示。

我用AIDA64测试时,12V它显示19V,这软件不准

网友:
CPU二极管温度有参考价值,其他的基本不需要看。

网友B:
我的是B550M重炮手 wifi 2,晚上回去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B550M重炮手 wifi 2,晚上回去帮你看看!!

感谢感谢

网友B:
中央处理器(CPU)        32 °C
CPU 二极管        39 °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央处理器(CPU)        32 °C
CPU 二极管        39 °C

,那我这主板应该是正常的,谢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这主板应该是正常的,谢谢你。

客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重炮手的aid64温度显示。

cpu二极管的温度

就是GPU传感器类型的温度?

楼主:
是的,CPU二极管是最真实准确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