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充电器,能不能直接接汽车12v供电呢

楼主(2024-09-25):
外包装上写支持5V2A,9V2A,12V1.5A,那么我将它放在车里使用,直接接12v电源,不再使用12转5v,是否可行呢?

网友:
那是输出的参数,要看输入的参数才行

网友:
和芯片有关,建议拆开,查查芯片
大概可以的

网友:
大概率是5v的,这么写只是说兼容12v输出的快充头而已。

网友:
快充需要协议的,汽车用必须配合车载充电器

网友:
这种看设计,有些里面有个芯片负责协商输入电压的。
先5V之后再协商,建议不要直接输入12V,大概率会直接boom

网友:
我的也是这种情况,不知道可以不可以,使用5V头的时候,测量输入5V正常工作,使用那种多规格头的时候,测量时候会有输入电压是12V,但不知道直接接12V能不能

网友:
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是通讯后芯片发出指令才通12v进来吧?不过既然12v可以工作,那么直接接理论上应该不会有问题

楼主:
其实这个问题我之前想过,我觉得设备支持快充,比如最高支持到12v,当设备插上去后,充电器先输出5v,然后双方协商:

设备说我最高支持12v,你可以输出12v,然后充电器输出12v
还是设备说我准备好接受12v了,你12v来吧

如果是前者,那么随时12v进去都没问题,因为设备自身就支持12v,如果是后者,那就不一定了,设备没准备好你直接12v进去,设备会受不了的

网友:
快充需要协议的

网友:
输出的参数和输入的参数可不一样

网友:
直接车里的12v应该可行,快充其实是通过2根D+、D—线给出信号,让电源给出不同的电压加在+、—线上实现的,等于说电源+、—线本身并无串联元件而直通的(拆开的C型数据线,+、—电源线也是直通的如图:R1、R2是串联在D
=、D—线上的),那么直接加上12v是等效于D+、D—线加信号使电源给出12v了。

网友:
值得考虑一下

网友:
好的车充电头本身就支持12V快充协议,直接插车充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