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继三位半7107后,制作四位半7129毫欧表

楼主(2024-09-25):
只做了2欧姆档位的,别的先空着

开路状态

短接夹子状态

1欧姆电阻

0.1欧姆电阻

10毫欧电阻

2毫欧电阻

顺便测一下旋转开关的电阻,大约13毫欧,和7107结果差不多

总结,省电,分辨率高,比7017简单

网友:
高端啊
感谢分享哈

网友A:
最近玩的高端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玩的高端了啊。

哈哈,这个其实很简单的

楼主:
哈哈,只能说比较工整

网友B:
这个A/D转换芯片还是很牛的,转换精度稍高,省电,基准电压和7107应该是一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A/D转换芯片还是很牛的,转换精度稍高,省电,基准电压和7107应该是一样的吧。 ...

基准电压不一样

网友:
高人玩高档货

网友:
挺高档,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可以呀!!!

网友C:
看到配了晶振,不一般。可以试试做200mR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配了晶振,不一般。可以试试做200mR档

哈哈,和晶振没关系,不用也一样

网友:
很精致 工整

网友D:
不错不错,羡慕有时间说做就做的!

网友E:
宝上白嫖的4位半高精度电流表,不知道啥芯片做的,想改无从下手。。。。

网友:
比7017还简单啊?快快共享资料啊,别捏着藏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不错,羡慕有时间说做就做的!

哈哈,穷的就剩下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宝上白嫖的4位半高精度电流表,不知道啥芯片做的,想改无从下手。。。。

上个图看看

网友:
毫欧表DIY专业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