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XY-086继电器款无线改装面板结果承载不起客厅大灯的功率挂了

楼主(2024-09-25):
继电器款无线改装面板结果承载不起客厅大灯的功率挂了
帮老师买的,否则需要改线。结果继电器承载不起客厅大灯的功率,不到5分钟就挂了。
后面换回MOS管控制的三开,退了。

网友:
遥控开关 以前集成在灯具里 现在集成在86开关里

网友:
这三个黑色的小继电器太小了,触点的允许电流小,带不起大功率负载的,其实有那种大功率的继电器,但是体积稍大,不能安在开关面板里,只能安装在灯罩里。

网友:
这种智能开关对灯的功率还有要求,没想到

网友:
多大功率的灯啊,继电器都受不了?

网友:
最大电流150W

网友:
用继电器理相对可控硅功率是最大的,也是最可靠的,如400上千W的灯肯定要挂,这灯得功率真大!

网友:
位置有限,大功率继电器又放不下!

网友:
装这个,待机有功耗吧!故障率也会不低!

网友:
最大电流150W?电流用功率符号,这是表示可以乱来了?还只标注最大值,不标注额定值。

网友:
啊这个继电器做工估计不怎么样啊

网友:
这是那个人才的标法,最大电流150W

网友:
什么灯具这么厉害,我用遥控开关改灯,原本控制火线那种,只怕LED灯而已,单火线的特别容易烧,后来带零线的用到久一点,但是LED就算装上那个电容还是容易控制失效,除非该线路,灯具部分是零火同时控制的,这样才是最理想状态。我现在暂时用的最久负载式的应该是风扇那个,继电器款。

网友:
150W的功率,是不是虚标了

网友:
论寿命,带过零通断的可控硅质量稳定(要么马上坏要么不坏),但发热大。。。
继电器适应性强,但打火寿命有限。。。后面只要有瞬间大电流就粘连。。。

不管哪款,都可以串联5R NTC电阻减少冲击电流

网友:
大灯是有多大功率?几年前买的随意贴也是这个牌子,用来控制两盏led的庭院灯,也只有过年才用一下

网友:
小马拉不动大车,直接累死了,悲哉!

网友:
小继电器拆了,换上大电流的就好

网友:
带继电器的好,可控硅的换大一点的再加个散热器

网友:
这玩意多少钱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