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CBM2099E量产失败,计算机机无法识别出U盘,驱动精灵提示找不到驱动

楼主(2024-09-25):
CBM2099E量产失败,计算机机无法识别出U盘,驱动精灵提示找不到驱动。存储芯片在板子后边,全封装,无法打开。主控芯片在这里,各位大哥帮我。如何短拉,最好是给个涂鸦。

楼主:
这是全图

网友A:
这种牛屎封装闪存的U盘没有必要修,直接丢垃圾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牛屎封装闪存的U盘没有必要修,直接丢垃圾桶

谢谢您,我只是探索一下知识,哈哈

楼主:
那么,各位大哥们,有没有24脚主控芯片的短接大法啊,兄弟我想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各位大哥们,有没有24脚主控芯片的短接大法啊,兄弟我想试试。 ...

短接D5与D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