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源的电位器到哪家店买的比较可靠

楼主(2024-09-25):
在网上买了一台国睿安泰信的可调电源,去年开始发现电位器接触不良,造成设定的电流或电压有很大的漂移且不稳定,换了电位器后用不了多久又不行了,不知哪位能推荐个商品质量可靠的店么?

网友:
这东西也不经常调啊。

买ALPS试试。

网友:
这个还真没注意过哪家的质量好
一般品牌货都可以吧

网友A:
我的可调电源电位器刚刚换了线绕电位器WX13-12,记得要买后盖是上4颗螺丝的那种。电压粗调电位器好像要50K,wx13-12没有这种阻值,只能换其它的

网友:
立创商城吧,东西质量没问题,就是有点贵。淘宝拼多多的没法说,也许以前买的质量还行,后期再去就不一定了,进货渠道和批次都不一样,很难说。

网友:
首先要看对电流有无要求,其次买品牌正品的,例如楼上推荐的alps的

网友B:
我的多圈电位器也出问题了,目前除了换电位器,没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多圈电位器也出问题了,目前除了换电位器,没有什么好方法。

多圈电位器小厂的可靠性也不高,尽量买正规企业的要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可调电源电位器刚刚换了线绕电位器WX13-12,记得要买后盖是上4颗螺丝的那种。电压粗调电位器好像要50K ...

线绕电位器体积太大,装不进去。

网友:
ALPS电位器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可调电源电位器刚刚换了线绕电位器WX13-12,记得要买后盖是上4颗螺丝的那种。电压粗调电位器好像要50K ...

我的两台可调电源就是换的WX型线绕电位器,比碳膜电位器耐用也好用多了。如果不得已用碳膜电位器的话,在空间允许的前提下,尽量用体积大的。

网友C:
可调电源最好用多圈电位器,能做到精细调节。国产电位器粗制滥造、寿命不行,俺用的是进口BOURNS的,好像三四十块钱一个吧,注意国内有很多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调电源最好用多圈电位器,能做到精细调节。国产电位器粗制滥造、寿命不行,俺用的是进口BOURNS的,好像三 ...

多圈电位器的体积太大,原来的位置安装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圈电位器的体积太大,原来的位置安装不了。

看下这个模样能装得下吗?

网友D:
懂的人会买导电塑料电位器,就是做角度传感器那种,寿命1000w次起,是不是很震撼

楼主(2024-11-25):
引用 网友D:
懂的人会买导电塑料电位器,就是做角度传感器那种,寿命1000w次起,是不是很震撼 ...

一个电位器都可以买个二手电源了。

网友:
这个电位器怎么会经常坏呢

网友(2025-07-19):
我是改绕线电位器,碳膜的无论那个牌子始终都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可调电源电位器刚刚换了线绕电位器WX13-12,记得要买后盖是上4颗螺丝的那种。电压粗调电位器好像要50K ...

我换的就是这种,星火牌的,线圈的两端接触头接触不上,造成电压偏高    30V+6V

网友:
引用 网友D:
懂的人会买导电塑料电位器,就是做角度传感器那种,寿命1000w次起,是不是很震撼 ...

这种电位器可靠性做的好的还是小日本个德国,主要是耐磨和线性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