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的NAS服务器泡水,一套还魂法终于是抢救回来了

楼主(2024-09-25):
机房楼上漏水造成服务器泡水,开机状态,主板报废,硬盘情况未知,连引导U盘都已经烧了

没顾上拍图……

晒干后无法正常开机,拆开CPU看,已经惨不忍睹,换吧。。。

重置引导U盘,并更换主板后可以正常开机,4块硬盘只能看到一个了,哔声提示存储空间已损毁……心都凉了,别的不心疼,就心疼我的片儿。

心凉了一半,把硬盘都扒下来,发现只有一个盘是热的,其他盘都是凉的,用外接底座测试硬盘都可以正常加载,应该是没上电。
怀疑是硬盘背板电源接口也挂了。这种老机型也不好找配件,只能手搓了。。。

剪了两个废电源接上,所有数据线也更换了。

启动。

好消息是顺利启动了,坏消息是…… 存储池已降级,无法访问系统分区

用自带的软件修复了一下硬盘状态

这硬盘估计是不行了吧,活马当作死马医,拽下来格式化了一下,然后按照新硬盘加载……

下面就等命运的审判吧

发现很多故障,只要跟着梳理排查,还是有机会解决的,加油。

网友:
硬盘没事就行,其他都能恢复,无非就是花点钱。

网友:
你这机房防护措施不行啊,哪能随便漏水...

二○二四年九月二十五日

网友:
群晖吗. 感觉还是搞个异地冷备份好一些

网友:
机房漏水是常事。做好多地备份更划算

网友:
现在的氦气盘不怕水,把板子洗干净晾干,装回去即可

网友:
怎么就漏水的?水管破了?

网友:
数据无价啊

网友:
厉害了,这都能救回来

网友:
机房漏水,这个问题可大可小

网友:
硬件有价,数据无价。

网友A:
用密封不锈钢桶做一个机箱不怕泡水

网友:
只要硬盘不嘎 数据没事就好

网友:
还好,只是坏了一块硬盘。为啥4块硬盘一模一样的厂家和型号,不容错一下么?

网友:
前年冬天本地暴冷,单位一个办公室窗户没关好,半夜消防喷淋冻裂,保安发现水淌到走廊时候里面水已经有超过踢脚线了,还好我们主机箱下面都放一个带轮子的小托板,最严重的也就刚没过机箱底,机器都没事

网友:
还有一个硬盘不要用在NAS上了,NAS上再上一个新盘,这个硬盘当冷备份盘用。

网友:
系统分区坏掉没啥大问题,数据不丢就已经运气爆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密封不锈钢桶做一个机箱不怕泡水

错了  应该是不锈钢做一个机柜雨棚

网友:
机房进水真是想不到,我兄弟的单位,去年台风吹坏了窗户,有2台48口的二层交换机进水,一台黑群晖进水烧主板。

网友:
我有一块x58主板也是漏水被泡了,开机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