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缝纫机油能医冶收音机音量电位器失灵故障(珠江PR-833)芯片索尼CXA1019S

楼主(2024-09-25):
收音机音量电位器失灵已久,很不好用,开音量忽大忽小。滴了两滴,故障消失,试用两天无异常,偶尔听下中央台和地方交通台,上图片。

网友A:
机油, WD40
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油, WD40
都可以的

有除锈剂,不敢用,手边没有WD40,我那在汽配城买的叫松动剂(我叫它除锈剂),好像也有WD字样。

网友:
拆开擦干净凃润滑油更可靠

网友:
用机油 wd40 能坚持多久?

网友:
这好像是个老牌子啊...

二○二四年九月二十五日

网友:
这样只是暂时能用而已。

网友:
收音机芯片是不是CXA1019?

网友:
凃润滑油更可靠

网友:
JJ成色不错,看样子缝纫机油家庭必备啊

网友:
应应急吧    坛子里要以替换DIY为主

网友:
先用无水酒精清洗再滴两滴缝纫机油,过段时间重复!上世纪收音机风行的时候都这么干!

网友:
以前滴过菜油,用着还好

网友:
原创内容,谢谢分享。

网友:
普通WD-40对塑料件有腐蚀,喷了后最好再用WD-40电路板喷剂再喷一下。

网友:
以前没有机油,,更没听说有WD40,就是缝纫机油,调台薄膜可变电容也是它。

网友:
上学时有个同学的收录机音量电位器就是有噪音,后来花钱找师傅修用酒精清洗,也没管用,还是我用缝纫机油给弄好了,再后来看到有用电位器的电器我就先滴点缝纫机油预防着

网友:
会损坏塑料零件的吧

网友:
塑料零零件可能开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