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考大家一个关于扬声器的极性的问题

楼主(2024-09-25):
一般电动式扬声器大家都知道有两个接线端子,一个正极一个负极,如果接错了就会相位相差180°。

工厂生产扬声器的时候音圈都是统一绕制方向的,两个铜线一左一右的正负极不会接错。
但是是那种铁氧体磁芯的大屁股喇叭,磁体是个环形,正负两端是对称的,也没有没标识,工人肉眼是分辨不出来的
那么工厂生产时是怎么保证所有产品都是极性一致的?

网友:
上小直流电源那一瞬间看线圈是凸起还是凹进去的来区分是不是同极

网友:
这个问题很复杂,因为有各种类型的工厂。比如是全人工的检测,可以用已知极性的磁铁来检测喇叭磁体的极性,这样就统一了。假如音圈极性、磁体极性都不检测,那么可以只在成品组装时对纸盆运动方向进行检测,然后对喇叭引接线片/柱进行正负极打标(这种情况会有喇叭正负极位置不固定的现象)。

网友A:
音圈线头线尾,一个在内一个在外。

工厂批量生产永远也不会错,因为收尾是一左一右的,只要不故意叉开;每个都一样,怎么会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音圈线头线尾,一个在内一个在外。

工厂批量生产永远也不会错,因为收尾是一左一右的,只要不故意叉开;每 ...

+1,不要小瞧劳动人民的智慧...

二○二四年九月二十五日

网友:
从四楼大神发的图片可以知道,喇叭的线圈绕制都是一个方向的,或者说,从右侧的线圈看,不管是从上往下看,还是从下往上看,都是顺时针方向绕制。

网友:
俺不懂原理,没标正负极的一律上电池,往外凸就说明极性接对了

网友:
看过一个视频,磁铁是喇叭组装后用充磁机整体充磁的,所在组装时那就是一块铁氧体。充磁的磁性可以控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音圈线头线尾,一个在内一个在外。

工厂批量生产永远也不会错,因为收尾是一左一右的,只要不故意叉开;每 ...

说的是磁体极性无法目测区分,磁极反则受力反向,哪怕线圈极性是确定的

网友C:
说实在,一千几百块的,就算接反了,耳朵没人能分别出来音质的差别!上万的,没听过,所以不确定能不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是磁体极性无法目测区分,磁极反则受力反向,哪怕线圈极性是确定的 ...

仪器可以测磁体极性,装配的时候机器自动检测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是磁体极性无法目测区分,磁极反则受力反向,哪怕线圈极性是确定的 ...

磁铁是安装好后充磁的

都是统一的方向。

网友:
1.指针式万用表拨到直流0~5mA挡,然后将两表笔分别接在扬声器的两个焊片上。用手轻按扬声器的纸盆,观察万用表指针的摆动方向,若指针正向偏转,则红表笔接的是扬声器负极,黑表笔接的是扬声器正极。反之,红表笔接的是正极,黑表笔接的是负极。

2.用1.5V电池触及扬声器的”+、-”端,低频扬声器纸盆上下推动大些,高频扬声器的纸盆或振膜推动小一些。电池“+”极接扬声器”+”端,纸盆或振膜向上推动时,电池“+”极触及的一端为扬声器的”+”极。

网友:
一节电池的事,讨论啥

网友:
楼主问的问题是:环形磁体在生产线上安装时如何区分两级,使产品一致。

网友:
要么像楼上几位说的安装好后充磁,要么厂家在磁铁上做标记

网友:
厂家同规格批次肯定不会搞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实在,一千几百块的,就算接反了,耳朵没人能分别出来音质的差别!上万的,没听过,所以不确定能不能{:01 ...

究竟那些人的耳朵能够听出来,从来没有看过相关统计实验数据,我的耳朵灵敏度不算低,但能不能听出来,我也不自信。

网友(2024-11-25):
引用 网友C:
说实在,一千几百块的,就算接反了,耳朵没人能分别出来音质的差别!上万的,没听过,所以不确定能不能{:01 ...

两只或者两只以上的扬声器相位不一致,有耳朵的都能听出来区别。和多少钱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