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小米智能插座WiFi芯片坏了,终于修好啦

楼主(2024-09-25):
小米智能插座WiFi芯片坏了,更换后OTP read Error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808682
(出处: 数码之家)

小米wifi插座用的ESP8266,换上后,可以正常运行,可以用米家配网,但是无法连接小米的服务器
猜测ESP8266内的网卡地址或OTP信息与Flash中存储的不一致,服务拒绝认证

接下来就2条路,刷成Blinker或者更换WiFi模组

Blinker现在得加钱,1个5块,不如一步到位,上米家

于是去咸鱼上买几个模组换上

买了7个,因为7.8一个,满50包邮

电路板之前焊线查看打印信息的

小米定制的ESP8266,带OTP信息,所以换芯片没用

插座上的WiFi模组,一模一样

拆下来合影

焊好

焊好合影

组装

装壳

配网

完成……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省了一笔维修费。

网友:
能修证明你厉害!

网友:
这也能修?我的话就是一丢

网友A:
一个新的插座29块钱。。。

网友B:
买这么多是想自己造智能插座吗?

网友:
牛逼啊 换模块

网友:
赶脚捡了根绳,回头再买头牛

网友:
这动手能力真牛

网友:
修不好不罢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这么多是想自己造智能插座吗?

多的考虑做点啥好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这么多是想自己造智能插座吗?

是啊,考虑做点啥好玩的,插座够用了

网友C:
这东东最好的应用场景是用来控制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新的插座29块钱。。。

瞬间感觉划不来了

网友D:
如果是OTP信息,那俺用编程器读出来再写到别的里面是否就可以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OTP信息,那俺用编程器读出来再写到别的里面是否就可以了啊

理论上是的,关键是怎么读呢,OTP存放在ESP8266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东最好的应用场景是用来控制什么

我是用来控制洗碗机的,插座在柜子里面,洗碗机经常掉线,需要下电重启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上是的,关键是怎么读呢,OTP存放在ESP8266中

应该还有MAC地址之类的吧。只有数据库内的才可以服务器。。二手拆机的至少是数据库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来控制洗碗机的,插座在柜子里面,洗碗机经常掉线,需要下电重启 ...

没用过洗碗机,这个是来电会自动执行洗碗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