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请问这个海康U盘能做PE吗?

楼主(2024-09-25):
主要是做PE用,装系统都正常,就是打开程序有时候打开错误(比如QQ 微信之类的软件)装了系统后从U盘安装,经常是打开没反应 是不是读取太差了?就是JD40多买的128G 主要是看便宜,
买了1个多月了,也就用10来次,太难用了,打开软件安装没反应的,现在退又退不了,什么样的适合做U盘PE用啊,固态U盘吗?

网友:
跟优盘没有关系。

我金士顿读写都10M的优盘装几年系统的一点事都没有。

优盘影响的因素最多也就启动PE慢点。

网友:
ventoy-1.0.99

https://zhuanlan.zhihu.com/p/361447843

网友:
我也有这个 还可以 64g的128g的我都有,而且售后不错,坏了甚至可以直接发新的,我用的是冰封的pe,都正常没啥问题

网友:
换个PE试试,或许又可以了

网友:
同款32 64都有。没问题

网友A:
说实话,我没看懂楼主在表达什么。
你用的是什么PE?名称?可以运行PE自带的QQ和微信?
或者,你是把系统安装到U盘上吗?Windows To Go?
我们说的PE,一般是指用来引导,并且给电脑安装系统用的。比如:微PE、Ventoy、优启通、杏雨梨云、usbos之类。
从跑圈的成绩看,算是正常的usb 3.0水平。

网友B:
QLC、TLC的优盘即便数据完好的拷贝进去了,也无法保证三个月后数据还是完好的,毕竟不像硬盘主控那样会自主维护数据的安全性,长期存储在优盘里的数据要每三个月拷贝出来格式化优盘再拷贝回去,否则第四个月想用哪个优盘里的软件时就发现CRC校验错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QLC、TLC的优盘即便数据完好的拷贝进去了,也无法保证三个月后数据还是完好的,毕竟不像硬盘主控那样会自主 ...

我装系统的优盘用的是闪迪的也是隔一年就从新做下 不然pe不好用也不知道为啥 优盘里的系统和别的东西都是先复制到电脑 然后把优盘还原从新做 再考回优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我没看懂楼主在表达什么。
你用的是什么PE?名称?可以运行PE自带的QQ和微信?
或者,你是把系统安 ...

制作PE来装系统啊,装完系统 要装软件啊,我是把软件放在U盘里面,打开U盘里面的软件安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我没看懂楼主在表达什么。
你用的是什么PE?名称?可以运行PE自带的QQ和微信?
或者,你是把系统安 ...

https://www.angel-pe.cn/tspe/我用的是这个PE, 我都是把QQ 微信 浏览器之类的软件下载好放在U盘啊,然后从U盘打开安装,这个意思,就是说打开这软件安装  打开没反应,本应该是弹出安装的窗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制作PE来装系统啊,装完系统 要装软件啊,我是把软件放在U盘里面,打开U盘里面的软件安装啊, ...

都是可执行文件吧,千万别在U盘里解压缩包。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www.angel-pe.cn/tspe/我用的是这个PE, 我都是把QQ 微信 浏览器之类的软件下载好放在U盘啊,然 ...

你装的系统是原版吗?干净吗?不应该呀,看着很像中毒了。

网友:
VENTOY是个非常好的软件

网友:
应该可以的,从图上看,有可能是FC3379,假如是烂闪存就另说啦

网友:
做pe盘是没问题的

网友:
试试把软件安装包。复制到硬盘再展开安装

网友:
PE要求不高吧

网友:
检查下crc,然后安装软件不要在u盘直接点击,复制到本地硬盘再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