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体重秤用的是三粒1.5v的7号电池。现在想用手机充电器直接给它供电吗

楼主(2024-09-25):
各位师傅,一个小米体重秤用的是三粒1.5v的7号电池。现在想用手机充电器直接给它供电使用不知道可以吗?

网友A:
我觉得可以,看下电压多少,最好接个二极管降一下压

网友B:
我改过一个小米体脂称2,那个太耗电了,放那里不用几天功夫就没电了,估计换电池一年还得几十上百块钱,后来我改成充电的,加了2块1800毫安电池,4056的充电小板,结果还是频繁充电,用得心烦,直接垃圾堆伺候,后来买了一台别的牌子不带体脂功能的,几个月都不用充电,而且便宜,价格只是小米体脂称的1/3。

网友C:
可以,一节1.6三节4.8相差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可以,看下电压多少,最好接个二极管降一下压

串一个4007应该可以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一节1.6三节4.8相差不大

个人感觉应该也是没问题,就是想求证下…

网友D:
不费电啊,几个电池用一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费电啊,几个电池用一年

经常用用不到吧?而且那种7号电池很容易漏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改过一个小米体脂称2,那个太耗电了,放那里不用几天功夫就没电了,估计换电池一年还得几十上百块钱,后 ...

是啊,我感觉就是用电池很耗电,所以干脆改成适配器直接供电会好点。新的称是不贵,但是旧的没坏能用整整继续用

网友:
最好接一个二极管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