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八十元又买了个排气扇,一个可以用十多年,应该是铜电机

楼主(2024-09-25):
老家厨房是安装的两个排气扇,多数人用的铁排气扇,我家一直用的美的塑料的,因为可以挡蚊子,一个能用十多年,而且电机电容都不会坏,所以电机应该是铜线的,都是后面那几块挡板坏了。这机器电容用的3.3uf,和一般风扇不一样。
这买的第五个了,大家看看如何。

这个算起来比抽油烟机还是划算,好搞卫生,而且五个四百块,四百块的烟机要用三十年估计的拼老命才行。

网友A:
这个挡不住蚊子吧,那个挡板用不了多久就都是油垢造成密封不严了

网友A:
现在电机大部分都是铝线圈,铜的很少了,拿称称一下,或者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挡不住蚊子吧,那个挡板用不了多久就都是油垢造成密封不严了

还是有效果的,这个定期要洗的,否则风吹不开,这个是靠风力打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电机大部分都是铝线圈,铜的很少了,拿称称一下,或者拆开看看?

那我把老的电机留下来

网友B:
风叶盖帽居然嵌有铜螺帽,良心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叶盖帽居然嵌有铜螺帽,良心货。

比普通的风扇塑料锁紧螺帽好,那个拆几次就怕滑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风叶盖帽居然嵌有铜螺帽,良心货。

怕是铁的,黄漆或者电镀铜

网友:
本来就用不着换的,后面挡板全取下,外罩一层窗纱,防蚊效果杠杠的,时间久了换一张窗纱就完事。

网友D:
一个排风扇,蹭什么油烟机的热度?

这玩意的吸油烟能力怎么和油烟机比。

顶多也就是个换气扇。

网友:
电机像是滚珠轴承的。

网友:
能用多长时间,还是靠勤保养。铝线电机就是抗过载能力差。

网友:
我一般买的是30—50元的,实在太油污或坏了就扔,比清洗油烟机还划算。
不过楼主这个美的牌子的可能更加好些,下次可以考虑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怕是铁的,黄漆或者电镀铜

这种塑料预埋的螺帽都是黄铜的,还没见过铁的,铁镀铜也是紫铜,颜色都不一样,而且多了个道电镀工序,搞不好成本比用黄铜做还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排风扇,蹭什么油烟机的热度?

这玩意的吸油烟能力怎么和油烟机比。

没觉得油烟机效果好,可能你用的比较高端

我家几千买的号称吸净率99%的也就那样,不过质量还行,至少用了17年了

有些早期的吸油烟机,效果和排气扇差的更远,就不说了

网友:
正规品牌产品,看着质量不错

楼主:
排气扇最大的缺点是影响邻里,油烟吹到那里就是未知数,而且烟油不分离,时间长了,到处是油污

并且受风的影响,如果外面大风倒灌,那就够喝一壶了,而且安装也受限,有些厨房位置不合适安装排气扇

所以最终这东西就被淘汰了,只是少部分有这种应用场景

网友:
这玩意改成直流无刷的会不会好点

网友:
金属骨架好评,这玩意一般都是用久了塑料老化,然后各种碎裂、各种异响